变频器真的省电吗?还是营销的花招?

楼主(2008-07-23):
我们公司的定型机的烘房风机都装上了变频器,运行是50HZ,开停也是随着机台一起动。

这样一来电机电流基本不变,我就不明白变频器就不消耗电?真的不知怎么省电!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情况肯定没有省电了,频率一点没变,简直又浪费电了

要看看你们的工艺是不是有电可以省,比如风量是不是有时候可以小点,如果那样可以将频率降低点",省电"吧

网友B:
变频器是能达到节能的目的啊!

网友C:
本来就不省了....牙逢太小了...挤不出来.变频本身还要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是能达到节能的目的啊!

老大你告诉我,我们这个风机怎么省?

网友D:
能不能省电得看电机当时的运行点,如果当时电机都额定运行了,你还装个变频器上去,对这套系统来说,那肯定是不省电,反而是费电了,变频器还要耗电啊,不过有一个好处,可以提高功率因数减少无功,线路的损耗有所降低。

网友E:
“提高功率因数减少无功,线路的损耗有所降低”

1、变频器输出频率f、电压U的模拟交流电,电动机运行在稳定运行区,电机的功率因数完全由电机的转差和转差率决定;

2、变频器只在启动过程中,使异步电机避免了转差大、转差率大的低功率因数区,其它时候变频器没有这种作用,使电动机本身处于高功率因数运行区;

3、也就是说变频器的“提高功率因数减少无功,线路的损耗有所降低” 的作用只有在加速启动过程中有!

网友E:
大家要明白,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正弦交流电,而是把SPWM波模成正弦交流电,损耗很大,效率很低,至少增加10%的电费!

网友E:
如果不调速,给电动机硬要套上一个变频器,那是非常愚蠢、无知、愚昧的让世人嘲笑的蠢事!

网友F:
作者: 刘志斌 ,2006-8-4 15:19:00 发表于:《电工论坛》 共有24610人回复,3712次点击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
 ;《晶闸管软启动是个骗局》: ; ; ; 只有正弦交流电产生的磁场是圆旋转磁场, ; ; ;
-----------------------------------------------------------------------------------------------------------
SPWM波模成正弦交流电 有进步,加10分。

网友G:
:3如果不调速,给电动机硬要套上一个变频器,那是非常愚蠢、无知、愚昧的让世人嘲笑的蠢事!

网友E:
1、只有正弦交流电产生的磁场是圆旋转磁场;

2、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正弦交流电,而是把SPWM波模成正弦交流电,损耗很大,效率很低!

3、这两句话不矛盾,恰恰是统一的!

网友E:
4、如果SPWM波不能模拟正弦交流电,那电动机还会转吗?

网友H:
这样的情况是不省电的,多了变频器还会耗电多了

但是如果在降低频率运行时能满足工艺要求,就能省电

网友F:
PWM是:A.正弦波;B:三角波;C:锯齿波;D:方波。请选答。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不省了....牙逢太小了...挤不出来.变频本身还要耗电

网友E:
早就讨论过了,只能是重复过去的话,你不会有什么新发现:

1、是方波;

2、使电机转的只是基波,方波的基波是正弦波,其幅度大于方波的幅度;

3、那个正弦波被晶闸管截止剩下的非正弦波,50HZ的基波幅度下降的太多,产生的电磁转矩太小,电动机无力启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不省了....牙逢太小了...挤不出来.变频本身还要耗电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调速,给电动机硬要套上一个变频器,那是非常愚蠢、无知、愚昧的让世人嘲笑的蠢事!

网友K:
风机如果在低频下运行,肯定是可以省电的;所以用变频器能不能省电要看负载具体情况;

网友L:
是否节能省电,还是要看电机的负载,看电机运行情况!

网友M: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刘志斌 X刘志斌
积分:11748
帖子:1929注册时间:2006-7-30 10:51:00 9楼 回复时间:2008-7-23 16:05:39 如果不调速,给电动机硬要套上一个变频器,那是非常愚蠢、无知、愚昧的让世人嘲笑的蠢事!       这个傻人说傻事难道变频器只是为了省电吗?   为什么没人注意他的软启动功能啊

网友N:
变频器本身是无法省电的,只是相对而言

网友O:
引用 网友K:
风机如果在低频下运行,肯定是可以省电的;所以用变频器能不能省电要看负载具体情况;

网友P:
变频器是给电机调速用的,变频器本身不能节省电。如果贵公司定型机的烘房风机需要调速,装上了变频器就有用。如果烘房风机不需要调速,那装变频器就浪费。

网友Q:
省电是指省无用功,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R:
看应用的场合和环境了,不可以一概而论的!

楼主:
现在一些业务员在推销变频器,或有意或无意都要说变频器可以节能。

老板他们又不是真正的了解,像我们厂就是,风机是不需要调速。然而老板全部都装上变频。

这样只是徒劳的增加了一大笔费用,还要白白多费一些电。

网友S:
其实你只是看到目前的工艺而已,如果做另外一种布的话它的风量就可能要调整的,因为各种布定型时他的工艺是有所区别的,当然如果你永远只做一种产品那没变频可以,但我想一个公司不可能预测到以后一直会做某个产品及客户的要求的。

网友T:
变频器可以节能,狗狗所发生 双飞

网友U:
在启动的时候可以省电的,变频器是给电机调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其实你只是看到目前的工艺而已,如果做另外一种布的话它的风量就可能要调整的,因为各种布定型时他的工艺是有所区别的,当然如果你永远只做一种产品那没变频可以,但我想一个公司不可能预测到以后一直会做某个产品及客户的要求的。

雷林子弟:我们讨论是变频器是否节能的问题,不是讲工艺。不错定型机在不同工艺要求下风量可能有变的。印染厂我去的不多只有那么四五家而已,我看他们的定型机风机有变频的都是在50HZ运行。我不知道你是否对印染设备熟悉,定型机风机电机一般在5.5KW---7.5KW。烘房大小风道不一样,改变频率去改风量好像没什么

实际意义,再说风量的大小只决定温度上升的快与慢。对布的工艺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V:
风机本身就属于轻载启动性质的,软启动设备对它意义不大。

网友V:
引用人在江湖之变频器: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刘志斌 X刘志斌
积分:11748
帖子:1929注册时间:2006-7-30 10:51:00 9楼 回复时间:2008-7-23 16:05:39 如果不调速,给电动机硬要套上一个变频器,那是非常愚蠢、无知、愚昧的让世人嘲笑的蠢事! 这个傻人说傻事难道变频器只是为了省电吗?

 为什么没人注意他的软启动功能啊

--------------------------------------------------------------

风机本身就属于轻载启动性质的,软启动设备对它意义不大。

像LZ的这样条件,是没有必要装变频器的。

网友W:
变频器省电主要是调节负荷,也就是调节频率,在适当负载提供适当频率下的功率

网友X:
风机如果在低频下运行,肯定是可以省电的;所以用变频器能不能省电要看负载具体情况

网友Y:
主要是提高电源的使用率

网友Z:
看你的工程配置...

网友AA(2009-04-21):
变频器在用在需要凋速的机器上.当然省电!我在公司安装了十多台!!比如压铸机.风机(要调速的).水泵上就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