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5000

楼主(2008-07-23):
丹佛斯VLT5000 上电显示14号报警,接地故障高手来分析一下可能原因

网友A:
查线路及电机的绝缘.如没问题就是检测有问题

网友B(2009-02-21):
检查或更换CPU到驱动板的排线,这个问题我经常碰到,如果需要 VLT5000系列的配件,可以联系我,大小功率的配件与整机我都有

联系电话13929255096

网友C:
80%是制动单元坏了.测量一下.与散热片之间有一绝缘片,看看.

楼主(2009-07-11):
互感器的问题,跟换后机器就好了

网友A:
14一般是电流检测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