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问题求助,十分着急!急!急!急!

楼主(2008-07-23):
我在画面上做了一个"退出系统"的按钮,命令语言是按下时:   Exit(0);  但是达不到我想要的要求,我希望是在运行系统时点了这个按钮之后输入一个密码然后再推出系统,请问该怎么做?再者,在XP系统里如何一启动系统就自动运行组态王?好多人介绍的都是把运行系统的快捷方式直接拖到启动里,但是这样做并不是十分完善的,因为此时,Ctrl+Alt+Del键还是起作用的,目的是想作成只能通过点"退出系统"这个按钮从而推出整个组态王系统!请高手赐教!小弟十分感谢!因为现在还在现场,十分着急!请大家帮忙了!!

楼主:
有做过的请给个详细的方法啊 非常感谢!!

楼主:
工程退出之前如何实现输入正确密码后才可退出?

如何启动电脑(XP系统)之后立刻直接启动组态王?

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A:
你好,可以在用户管理与权限里面进行设置,解决(工程退出之前如何实现输入正确密码后才可退出?)问题!相关资料可以传给你!QQ352761193(工控Froum)

开机自动运行组态王,我不是很清楚,你可以问问亚控的技术支持!

网友A:
一直联系不上你,做个动画你看看,

另外你在定义用户名的时候设的好密码,退出时就需要输入密码了。
登陆注销的语句为:
if(\\本站点\$用户名==";无";)
LogOn();
else
LogOff();

楼主:
谢谢了 !学习了不少知识!非常感谢!

网友B(2008-11-30):
使用"PowerCheckUser"命令,在按钮弹起的编辑框输入:.

\\本站点\log隐藏=PowerCheckUser("系统管理员", "lw");
if(\\本站点\log隐藏==1)
ShowPicture("编曲");

再在"用户配置"设置好"管理员密码"和操作员密码"就OK.这样不用多搞一个"登陆‘按钮.

网友B:
\\本站点\log隐藏=PowerCheckUser("系统管理员", "lw");
if(\\本站点\log隐藏==1)
Exi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