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触摸屏历史数据中添加查询功能?

楼主(2008-07-23):
如题  是不是可以通过GETHISTORY指令达到! 看了说明书对GETHISTORY指令介绍,还是不明白!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直接用这个指令就可以了GETHISTORY

把你要调出的指令放在指定的位置就ok了,ftp上有个例子,不过做的比较复杂,使用方法就是那样。也可以自己做一个简单的程序,不用做时间判断的试验下就知道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