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是否比普通空调省电?

楼主(2008-07-23):
广告上宣扬变频空调能省不电,想问问各位是否真省电。有没有人做过对比呀?

网友A:
理论是的。但我认为其实除了使用寿命可能会长点,其实不会真正节能的。因为空调的使用目的,主要是为了制冷,在开始制冷没达到设定值之前两种空调都是满负载运行在这段时间变频空调不但是主机要用电、变频控制器也另外要消耗电能。达到设定温度时变频空调低速节能运行,而普通空调主机停止运行,只是风机运行。从热转换损耗来说它们的功耗其实一样,只是变频空调功率因数高一点。我们做过试验,同样功率两种空调在差不多样子室内试机,开了一晚(28度),电表的读数是一样的。具体数字没影像了。同样用在车间电机上的变频器,假如是工频运行,其实比不装还要耗电,它本身就是个用电器。功率越大功耗越大。大家有空可以用电表试下,但如果只是用钳表测下是不准的。

网友B:
没做过,不太清楚呢,知道的人说下...

网友C:
不一定。要看情况了。。欢迎来我小店看看。有二手的PLC。电缆。等出售。shop35300858.taoba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是的。但我认为其实除了使用寿命可能会长点,其实不会真正节能的。因为空调的使用目的,主要是为了制冷,在开始制冷没达到设定值之前两种空调都是满负载运行在这段时间变频空调不但是主机要用电、变频控制器也另外要消耗电能。达到设定温度时变频空调低速节能运行,而普通空调主机停止运行,只是风机运行。从热转换损耗来说它们的功耗其实一样,只是变频空调功率因数高一点。我们做过试验,同样功率两种空调在差不多样子室内试机,开了一晚(28度),电表的读数是一样的。具体数字没影像了。同样用在车间电机上的变频器,假如是工频运行,其实比不装还要耗电,它本身就是个用电器。功率越大功耗越大。大家有空可以用电表试下,但如果只是用钳表测下是不准的。

中国的毛病只有人喊一声变频能省电,于是所有的电器都和变频搭上了关系。说纳米材料好,什么纳米衣服,纳米锅子等等全出来。

变频空调能不能省电只要做一个对比试验就知道了,

网友D:
变频空调能省电,只是不知可以省多少.

网友E:
压缩机若是频繁开关机用变频的肯定省电.

网友F:
比一般的空调省一点我做过记录的同为2P空调变频空调标称的功率为1890W普通空调标称的功率为1835W在面积相同的房间里同时开机运行2小时变频空调少用电约0.19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压缩机若是频繁开关机用变频的肯定省电.

网友H:
实际用电多,但效果好!

网友I:
应该没有他说的那样好,变频器也有功耗。

网友J:
压缩机若是频繁开关机用变频的肯定省电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一般的空调省一点我做过记录的同为2P空调变频空调标称的功率为1890W普通空调标称的功率为1835W在面积相同的房间里同时开机运行2小时变频空调少用电约0.19度

你是不是真正的做了对比试验呀?

如果在一个只需要1匹的空调就可以的小房间里,你装上10匹变频空调,然后你再同10匹普通空调对比。我相信能省一点电。

一般家庭里安装的空调与房间的面积匹配的话。你变频空调要是还能省电。那才叫怪!

网友K:
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7/2/7/peixun1.rar

网友A:
同意12楼的看法

楼主:
变频器在很多场合也是不省电的。

网友L:
这个问题以前讨论过 大家可以找找看

网友M:
变频空调有交流变频和直流变频两种,价格高的正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变频空调有交流变频和直流变频两种,价格高的正宗!

直流要变频吗?

网友N:
强烈鄙视使用变频空调!它的室外机给周围环境留下可恨的噪声污染。

网友O:
控制的温度比较恒定;具体省不省电可看实际情况;

网友P:
家用空调用变频省不了多少量,除非你选的机子太大了,中央空调用变频肯定是省电的

网友Q:
如果是在家里用的话,变频的和不变频的一样,公司用变频的一直开着的话变频绝对省电.

网友R:
那我就亏多了,我两台都是变频的。

网友S:
维修费用?gaohaish

网友T:
要做节能,首先了解原理,空调的原理是什么。变要根据实际负荷,寻求合理的COP效率。空调大型小型用变频以后无非就是一个回水温度、温差、压差控制。找本空调的书,研究一下蒸发器、冷凝器,根据实际温差、压差,选择是否变频吧。

网友U:
中国的毛病只有人喊一声变频能省电,于是所有的电器都和变频搭上了关系。说纳米材料好,什么纳米衣服,纳米锅子等等全出来。

变频空调能不能省电只要做一个对比试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