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50-C361NBD软启无法正常启动

楼主(2008-07-23):
  现有一台AB-150C361NBD软启,用内接法(六线制)控制一台250kw的电机,启动电机时电机动一下就停了,软启动器报SCR短路故障,查了下接线也没什么问题:T1接U1,T2接V1,T3接W1,T4接U2,T5接V2,T6接W2,   及A相接电机:U1,W2,B相接电机:V1,U2,C相接电机:W1,V2,电机用接触器直接启动也能正常启动.手动把软启动故障复位后,现场工作人员把电机的接线重新改了一下,及A相接电机:U1,V2,B相接电机:W1,U2,C相接电机:W2,V1,电机正常能启动。同一台软启控制另一台250kw按第一种方法接线又能正常启动。现想请教一下有没有高人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今后怎么才能避免这种事的发生。

网友A(2009-12-24):
应该是电机内部匝间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