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基础知识

楼主(2008-07-23):
CAN基本知识
  什么是CAN ?
  CAN,全称为“Controller Area Network”,即控制器局域网,是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现场总线之一。最初,CAN被设计作为汽车环境中的微控制器通讯,在车载各电子控制装置ECU之间交换信息,形成汽车电子控制网络。比如:发动机管理系统、变速箱控制器、仪表装备、电子主干系统中,均嵌入CAN控制装置。
  一个由CAN 总线构成的单一网络中,理论上可以挂接无数个节点。实际应用中,节点数目受网络硬件的电气特性所限制。例如,当使用Philips P82C250作为CAN收发器时,同一网络中允许挂接110个节点。CAN 可提供高达1Mbit/s的数据传输速率,这使实时控制变得非常容易。另外,硬件的错误检定特性也增强了CAN的抗电磁干扰能力。
  CAN 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CAN最初出现在80年代末的汽车工业中,由德国Bosch公司最先提出。当时,由于消费者对于汽车功能的要求越来越多,而这些功能的实现大多是基于电子操作的,这就使得电子装置之间的通讯越来越复杂,同时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连接信号线。提出CAN总线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解决现代汽车中庞大的电子控制装置之间的通讯,减少不断增加的信号线。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个单一的网络总线,所有的外围器件可以被挂接在该总线上。1993年,CAN 已成为国际标准ISO11898(高速应用)和ISO11519(低速应用)。
  CAN是一种多主方式的串行通讯总线,基本设计规范要求有高的位速率,高抗电磁干扰性,而且能够检测出产生的任何错误。当信号传输距离达到10Km时,CAN 仍可提供高达50Kbit/s的数据传输速率。
  由于CAN总线具有很高的实时性能,因此,CAN已经在汽车工业、航空工业、工业控制、安全防护等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CAN 是怎样工作的?
  CAN通讯协议主要描述设备之间的信息传递方式。CAN层的定义与开放系统互连模型(OSI)一致。每一层与另一设备上相同的那一层通讯。实际的通讯发生在每一设备上相邻的两层,而设备只通过模型物理层的物理介质互连。CAN的规范定义了模型的最下面两层: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下表中展示了OSI开放式互连模型的各层。应用层协议可以由CAN用户定义成适合特别工业领域的任何方案。已在工业控制和制造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标准是DeviceNet,这是为PLC和智能传感器设计的。在汽车工业,许多制造商都应用他们自己的标准。
  表1 OSI开放系统互连模型
  7 应用层 最高层。用户、软件、网络终端等之间用来进行信息交换。如:DeviceNet
  6 表示层 将两个应用不同数据格式的系统信息转化为能共同理解的格式
  5 会话层 依靠低层的通信功能来进行数据的有效传递。
  4 传输层 两通讯节点之间数据传输控制。操作如:数据重发,数据错误修复
  3 网络层 规定了网络连接的建立、维持和拆除的协议。如:路由和寻址
  2 数据链路层 规定了在介质上传输的数据位的排列和组织。如:数据校验和帧结构
  1 物理层 规定通讯介质的物理特性。如:电气特性和信号交换的解释

  CAN能够使用多种物理介质,例如双绞线、光纤等。最常用的就是双绞线。信号使用差分电压传送,两条信号线被称为“CAN_H”和“CAN_L”,静态时均是2.5V左右,此时状态表示为逻辑“1”,也可以叫做“隐性”。用CAN_H比CAN_L高表示逻辑“0”,称为“显形”,此时,通常电压值为:CAN_H = 3.5V 和CAN_L = 1.5V 。
  - 1 - 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电话:(010)58859951~69转9906 传真: 58859818 http://www.huakong.com.cn
  CAN 有哪些特性?
  CAN具有十分优越的特点,使人们乐于选择。这些特性包括:
   低成本
   极高的总线利用率
   很远的数据传输距离(长达10Km)
   高速的数据传输速率(高达1Mbit/s)
   可根据报文的ID决定接收或屏蔽该报文
   可靠的错误处理和检错机制
   发送的信息遭到破坏后,可自动重发
   节点在错误严重的情况下具有自动退出总线的功能
   报文不包含源地址或目标地址,仅用标志符来指示功能信息、优先级信息
  Philips制造的CAN芯片有哪些?
  表2 CAN芯片一览表
  类别 型号 备注
  CAN微控制器 P87C591 替代P87C592
  XA C37 16位MCU
  CAN独立控制器 SJA1000 替代82C200
  CAN收发器 PCA82C250 高速CAN收发器
  PCA82C251 高速CAN收发器
  PCA82C252 容错CAN收发器
  TJA1040 高速CAN收发器
  TJA1041 高速CAN收发器
  TJA1050 高速CAN收发器
  TJA1053 容错CAN收发器
  TJA1054 容错CAN收发器
  LIN收发器 TJA1020 LIN收发器

  什么是CSMA/CD ?
  CSMA/CD是“载波侦听多路访问/冲突检测”(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ion Detect)的缩写。
  利用CSMA访问总线,可对总线上信号进行检测,只有当总线处于空闲状态时,才允许发送。利用这种方法,可以允许多个节点挂接到同一网络上。当检测到一个冲突位时,所有节点重新回到‘监听’总线状态,直到该冲突时间过后,才开始发送。在总线超载的情况下,这种技术可能会造成发送信号经过许多延迟。为了避免发送时延,可利用CSMA/CD方式访问总线。当总线上有两个节点同时进行发送时,必须通过“无损的逐位仲裁”方法来使有最高优先权的的报文优先发送。在CAN总线上发送的每一条报文都具有唯一的一个11位或29位数字的ID。CAN总线状态取决于二进制数‘0’而不是‘1’,所以ID号越小,则该报文拥有越高的优先权。因此一个为全‘0’标志符的报文具有总线上的最高级优先权。可用另外的方法来解释:在消息冲突的位置,第一个节点发送0而另外的节点发送1,那么发送0的节点将取得总线的控制权,并且能够成功的发送出它的信息。
  - 2 - 北京华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电话:(010)58859951~69转9906 传真: 58859818 http://www.huakong.com.cn
  CAN的高层协议
  CAN的高层协议(也可理解为应用层协议)是一种在现有的底层协议(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之上实现的协议。高层协议是在CAN规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应用层。许多系统(像汽车工业)中,可以特别制定一个合适的应用层,但对于许多的行业来说,这种方法是不经济的。一些组织已经研究并开放了应用层标准,以使系统的综合应用变得十分容易。
  一些可使用的CAN高层协议有:
  制定组织主要高层协议
  CiA CAL协议
  CiA CANOpen协议
  ODVA DeviceNet 协议
  Honeywell SDS 协议
  Kvaser CANKingdom协议
  什么是标准格式CAN和扩展格式CAN?
  标准CAN的标志符长度是11位,而扩展格式CAN的标志符长度可达29位。CAN 协议的2.0A版本规定CAN控制器必须有一个11位的标志符。同时,在2.0B版本中规定,CAN控制器的标志符长度可以是11位或29位。遵循CAN2.0B协议的CAN控制器可以发送和接收11位标识符的标准格式报文或29位标识符的扩展格式报文。如果禁止CAN2.0B,则CAN 控制器只能发送和接收11位标识符的标准格式报文,而忽略扩展格式的报文结构,但不会出现错误。
  目前,Philips公司主要推广的CAN独立控制器均支持CAN2.0B协议,即支持29位标识符的扩展格式报文结构。

网友A(2008-08-22):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B:
基础知识篇,thanks。

网友C:
 收藏....基础知识篇

网友D:
现在采用高性价比的STM32F103系列做CAN更合适

网友E(2009-03-26):
如果您感兴趣,我来给你实现您想要的CAN控制器,且与你的系统完美的结合!!!!!!!!!!!www.gougunsk.com

网友F:
http://www.fieldbuses.com上有不少资料

网友G(2009-04-30):
基础知识,学习,THANK you!

网友H:
比较经典,值得收藏!学习中!谢谢!

网友I:
很好!!值得一读.xiexie

网友J(2009-07-19):
希望一直讲下去,谢谢拉!

网友K:
学习了些基础知识,谢谢拉!

网友L:
西门子变频器和PLC培训,培训产品涵盖MM4系列,6RA70,6SE70,S120,simotion,伺服控制,S7-200,S7-300,HMI等西门子工控产品

普尔斯曼自动化与驱动技术培训中心,为您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欢迎访问本网站!

如果您有相关技术资料的下载需求,请您在网上留言,我们会及时更新下载资料,让您在工作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www.pulse-man.com

网友M(2009-10-31):
学习!基本的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N:
如果您想更加详细的了解CAN系列产品,请联系:

李军 027+15071316163

         029+15002982696

QQ:306468778

E-mail:aaron1003@163.com

网友O(2009-12-05):
好 ,不错的东西,受教了。

网友P(2010-02-09):
楼主特别详细 ~谢谢

网友Q:
学习中 三颗优

网友E(2011-04-16):
在传统的应用中,在当前大多数工程师的思维是,CAN总线就是应用于小区域系统
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将具有众多优点的CAN总线应用于大区域系统,于是产生了MinibusNet,
"小总线网络"意为采用小总线网段组成的大区域通信网络。

MinibusNet通信平台是勾股通信从2008年开始研发的适合SCADA系统的通信方案,
通过多年的改进,并与世界巨头的项目合作,使本系统成熟,可以大力推广与应用。
(如有需求意向,13605357723咨询,勾股通信,www.gougunsk.com)

面向的应用:
大型消防控制系统
市政自来水控制系统
市政污水处理系统
市政排水系统
天燃气管道监控系统
城市环境监测系统
配网自动化系统
电源环境监控系统
大区域慢速过程控制系统
水利及环境监测系统
能源井下检测系统
高速公路信息系统
遂道监测系统
区域楼宇自动化系统
www.gougunsk.com

面向这些应用的系统所共有的几个特点
系统区域大且分布分散
设备的节点多
对系统的成本要求很敏感
整个系统的通信量的要求不平衡不均等
通信速率要求相对适中
对可靠性要求高
系统对实时性的要求较适中(需求响应时间在秒级)
(如有需求意向,13605357723咨询)
基本平台的组网结构:
采用本平台在组网结构上可以组成点对点,链网及环网,
每个节点都是CAN网络到专有光纤的网关,
最多可连接64个CAN电缆网段,全网统一速率,
最高可以支持1M的速率,且传输距离与速率无关

传输平台的几个性能参数:
采用光纤网络连接方式
最长联接距离300公里(如有需求意向,13605357723咨询)
网络的最大连接节的CAN网段数:64个CAN电缆网段
光纤上的最高峰值速率可达320K帧/秒
支持突发模式传输(如有需求意向,13605357723咨询)
支持标准传输模式与增强安全模式两种CAN数据传输方式
光到光的延时最小为200ns,最大为8.7us
网络中的任一CAN节点设备发送的数据传到另一节点的最大延时是以CAN帧的传输时间为单位,
最小为1帧,最大为光纤节点的2倍加6帧
支持CAN2.0A、CAN2.0B(如有需求意向,13605357723咨询)
协议型,基于CAN的帧传输
采用CGNTP协议(CAN Gateway Network Transport Protocol)实现增强安全模式
支持多种速率,开关设置,最高速率可达1000kbps
网络的最大节点数可到64*31=1984个
CAN总线驱动器采用PCA82C251(如有需求意向,13605357723咨询)

CGNTP协议介绍(CAN Gateway Network Transport Protocol)
本协议是为解决在MinibusNet上传输CAN数据时的安全性而提出传输规则协议,全网采用本协议
可以做到,任一个CAN节点发送的数据均可以安全的传到全网上的其他任一节点,并在网关层
执行了基CAN帧的优先级发送;具体实现上是由CAN数据节点与CAN光纤网关共同实现,可以达到
全网流控,在任何情况下(包括总线在满负载流量情况)全网数据传输的安全性,从而实现CAN
总线的最基本优点:(如有需求意向,13605357723咨询)
对等传输
突发数据模式
采用仲栽方式实现的总线控制权
实现了传输数据链路层的数据安全性

本协议采用将接收的帧数据通过网络缓存后,依CAN总线协议转发,在标准模式传输时,如果总
线突发流量不大(网络中每个节点缓存160帧),网络是安全的,如果高优先级流量突发数据帧长
时间过多,且持续超过单总线的最大容量,可能会引起总线的部分帧丢失。

在标准传输模式下,总线传输对于数据终端是透明的,传输对于数据不改变任何内容。
(如有需求意向,13605357723咨询)

在增强安全模式下,为了实现总线传输在所有条件下的传输安全,在传输过程中,传输设备可能
会将CAN帧中ID号的最高位改变,同时要求CAN帧中的ID号的最高位保留给网络传输协议CGNTP,
总线的数据终端在发送CAN帧时一定将ID号的最高位发送为"1",接收时忽略接收帧中ID号的最高位,
其他方面,传输对于数据终端是透明的。

为什么要选用此通信方案

从系统通信网络结构上分析:
传统的RS232/485组成的通信网络(如Modbus及多种私有协议网络),属于低端方案
成本低,性能低;速率较低(通常几K到几十K),通常使用轮询的方式,更加降低了网络的通信效率
(如有需求意向,13605357723咨询)

当前认为的工业以太网通信方案是高端方案,虽然通信的性能上可以达到上面系统对通信的多种要求,
但成本过高是其最大的弱点,同时对系统中的终端要求也太高,因为终端中必须实现TCP/IP协议,
这不仅增加了成本,也提高了产品的研发难度,对产品供应商提出的要求太高,使新产品难以实现。
所以这种方案在上面提到的系统中很少被采用;(如有需求意向,13605357723咨询)

鉴于上面高端方案的难度太高,所以又出现了传统终端+以太网网关的方案,此方案是将传统的数据终端加上
专用的转到以太网的网关实现网络通信的方案,但此方案仍有成本高(网络成本及增加的网关设备),系统
结构复杂,因大多数网关因成本原因而使性能大大降低,同时因多种协议转换的不统一性,使系统的稳定性
大大降低,所以这种过渡方案也是没有方法的方法了。(如有需求意向,13605357723咨询)

除上面低端与高端方案外,还有一种是采用成熟的现场总总线方案,最典型的是Profibus总线方案,在网络结构,
通信速率(常用的为500K或1.5M),传输可靠性,组成的系统规模及解决问题的适用性等方面都是最好的选择,
但这类方案的最大问题是几乎全都不公开,就算认为最公开的Profibus,也仅是从站公开,
对于系统方案产品供应商,无法在系统上实现这样的系统或实现这些的成本是这些产品供应商
无法承受的,所以这种方案在上面的这些应用系统中应用也很少;
(如有需求意向,13605357723咨询,勾股通信,www.gougunsk.com)

采用CGNTP实现的MinibusNet通信方案在设计上定位成具有低端通信方案成本优势的中端通信方案,
在通信距离与范围上可以满足上面应用的多种系统的要求,可以最大达到300KM
在通信速率上可以的从几K到1000K之间的多种速率以满足不同种类系统的需求
在实现数据终端的难度上与传统的RS232/485方案几乎一样,对数据终端的研发难度要求低
在实现数据终端的产品的成本上与传统的RS232/485方案几乎一样,各种各样的控制器基本都有的CAN接口,
这一点与实现有网络接口的方案差别最大,也与采用像Profibus总从站方案相比也有明显的优势
在组成系统后的性能上,因实现了对等通信与突发通信的可靠性,所以系统的软件架构简单,编程难度低
这一点上就算最原始的RS232/485方案都无法与之相比,其他的方案更没有可比性了。
(如有需求意向,13605357723咨询,勾股通信,www.gouguns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