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求助!!

楼主(2008-07-23):
我在画面上做了一个"退出系统"的按钮,命令语言是按下时: Exit(0); 但是达不到我想要的要求,我希望是在运行系统时点了这个按钮之后输入一个密码然后再推出系统,请问该怎么做?再者,在XP系统里如何一启动系统就自动运行组态王?好多人介绍的都是把运行系统的快捷方式直接拖到启动里,但是这样做并不是十分完善的,因为此时,Ctrl+Alt+Del键还是起作用的,目的是想作成只能通过点"退出系统"这个按钮从而推出整个组态王系统!请高手赐教!小弟十分感谢!因为现在还在现场,十分着急!请大家帮忙了!!

有做过的请给个详细的方法啊 非常感谢!!

工程退出之前如何实现输入正确密码后才可退出?

如何启动电脑(XP系统)之后立刻直接启动组态王?

就这两个问题

网友A:
没有使用过!!!!!!!

楼主:
没有用过说什么啊  着急死了 居然没有人回答

网友B:
执行EXIT(0)时加一个判断条件,检测当前的登录用户;抑制相应的功能键可在组态王相应的运行设置中设置。

楼主:
我在画面上做了一个"退出系统"的按钮,命令语言是按下时: Exit(0); 但是达不到我想要的要求,我希望是在运行系统时点了这个按钮之后输入一个密码然后再推出系统,请问该怎么做?再者,在XP系统里如何一启动系统就自动运行组态王?好多人介绍的都是把运行系统的快捷方式直接拖到启动里,但是这样做并不是十分完善的,因为此时,Ctrl+Alt+Del键还是起作用的,目的是想作成只能通过点"退出系统"这个按钮从而推出整个组态王系统!请高手赐教!小弟十分感谢!因为现在还在现场,十分着急!请大家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