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的理论与运用

楼主(2008-07-23):
本文介绍了RS-485总线的理论,RS-485总线系统在数据通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RS-485的实际工程中的应用。
1、概述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日益广泛的应用,现在一个系统往往由多台计算机组成,需要解决多站、远距离通信的问题。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广泛采用RS-485收发器。RS-485收发器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加上接收器具有高的灵敏度,能检测低达200mV的电压,故传输信号能在千米以外得到恢复。使用RS-485总线,一对双绞线就能实现多站联网,构成分布式系统,设备简单、价格低廉、能进行长距离通信的优点使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RS-485总线的理论
在自动化领域,随着分布式控制系统的发展,迫切需要一种总线能适合远距离的数字通信。在RS-422标准的基础上,EIA研究出了一种支持多节点、远距离和接收高灵敏度的RS-485总线标准。
RS-485标准采有用平衡式发送,差分式接收的数据收发器来驱动总线,具体规格要求:
· 接收器的输入电阻RIN≥12kΩ
· 驱动器能输出±7V的共模电压
· 输入端的电容≤50pF
· 在节点数为32个,配置了120Ω的终端电阻的情况下,驱动器至少还能输出电压1.5V(终端电阻的大小与所用双绞线的参数有关)
· 接收器的输入灵敏度为200mV(即(V+)-(V-)≥0.2V,表示信号"0";(V+)-(V-)≤-0.2V,表示信号"1")
因为RS-485的远距离、多节点(32个)以及传输线成本低的特性,使得EIA RS-485成为工业应用中数据传输的首选标准。基于此,RS-485的自动化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但是在实际工程中RS-485总线运用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影响了工程的质量,为工程施工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
1、 阻抗不连续
  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如果遇到阻抗突变,信号在这个地方就会引起反射,这种信号反射的原理,与光从一种媒质进入另一种媒质要引起反射是相似的。消除这种反射的方法,就是尽量保持传输线阻抗连续,实际工程中在电缆线的末端跨接一个与电缆的特性阻抗同样大小的终端电阻的原理就是为了减小信号反射。
  从理论上分析,在传输电缆的末端只要跨接了与电缆特性阻抗相匹配的终端电阻,就能有效的减少信号反射。但是,在实现应用中,由于传输电缆的特性阻抗与通讯波特率等应用环境有关,特性阻抗不可能与终端电阻完全相等,因此或多或少的信号反射还会存在。信号反射对数据传输的影响,归根结底是因为反射信号触发了接收器输入端的比较器,使接收器收到了错误的信号,导致CRC校验错误或整个数据帧错误。这种情况是无法改变的,只有尽量去避免它。
2、RS-485接地问题
仅仅用一对双绞线将各个接口的A、B端连接起来,而不对RS-485通信链路的信号接地,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工作,但给系统埋下了隐患。RS-485接口采用差分方式传输信号并不需要对于某个参照点来检测信号系统,只需检测两线之间的电位差就可以了。但应该注意的是收发器只有在共模电压不超出一定范围(-7V至+12V)的条件下才能正常工作。当共模电压超出此范围,就会影响通信的可靠直至损坏接口。如图1所示,当发送器A向接收器B发送数据时,发送器A的输出共模电压为VOS,由于两个系统具有各自独立的接地系统存在着地电位差VGPD,那么接收器输入端的共模电压就会达到VCM=VOS+VGPD。RS-485标准规定VOS≤3V,但VGPD可能会有很大幅度(十几伏甚至数十伏),并可能伴有强干扰信号致使接收器共模输入VCM超出正常围,在信号线上产生干扰电流轻则影响正常通信,重则损坏设备。

3、RS-485的总线结构及传输距离
RS-485支持半双工或全双工模式。网络拓扑一般采用终端匹配的总线型结构不支持环形或星形网络,最好采用一条总线将各个节点串接起来。从总线到每个节点的引出线长度应尽量短,以便使引出线中的反射信号对总线信号的影响最低。在使用RS485接口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经,从发生器到负载其数据信号传输所允许的最大电缆长度是数据信号速率的函数,这个长度数据主要是受信号失真及噪声等影响所限制。当数据信号速率降低到90Kbit/S以下时,假定最大允许的信号损失为6dBV时,则电缆长度被限制在1200M。实际上,在实用时是完全可以取得比它大的电缆长度。当使用不同线径的电缆。则取得的最大电缆长度是不相同的。
3方案设计
以下以一个例子来说明RS-485的应用:
  一个大学食堂有三层,有12台POS机,每层楼有4台POS机,他们是RS-485的接口,控制POS机的电脑接RS-232接口,传统的解决方案是:

采用这种老式布线结构存在以下几种缺陷。
1>、RS-485总线受差分信号传输特点的限制总线长度一般在1200米左右,采用这种老式布线结构,可布线覆盖面积十分有限(一般为几百平方米)。有时为了拓宽传输距离不得不采用中继器。同时亦加大了布线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可能性。
2>、一般大型考勤门禁系统都装有为数众多的门禁控制器,采用这种老式布线结构,所有门禁控制器共享同一根RS-485总线。当任一控制器RS-485端口短路,都会影响整个门禁系统的正常工作。在众多的门禁控制器中查找故障所在,不仅加大了工作量,也增加了维护成本。
3>、由于RS-485总线布线比较复杂,在考勤门禁系统中绝大部分工程费用和时间都浪费在布线环节。而RS-485总线布线的复杂程度与总线的长短和设备的挂接数目有很大关系。特别在大型系统中显得由为突出。采用这种老式布线结构无疑加大了布线的难度。
4>、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在相距一定距离的设备之间总是存在地电位不平衡的问题。有时即使距离很近问题依然存在。这种环境造成的因素,在老式布线结构中很难综合解决。甚至造成整个系统无法启动。虽然通过处理地电位可暂时解决部分问题,但时隔不久同样问题又会再次出现。
 针对上面出现的一些缺陷,兆越公司开发出一款新产品,它采用独特的等位分差隔离技术和高效的总线分割集中技术能有效解决工程布线中常见的地电位差异、阻抗匹配及雷击问题。用户可以轻易改善RS-485/RS-422总线结构,分割网段,提高通信可靠性。当雷击或者设备故障产生时,出现问题的网段将被隔离,以确保其他网段的正常工作。重新的解决方案如下:

  应用此方案可以有效的解决采用第一种方案存在的缺陷,它有如下几点好处:
1>、采用星型结构连接RS-485总线,在有效利用接口的情况下布线覆盖面积大大提高(一般为几平方千米)。
2>、有八个下位机端口,且每个端口都具有短路保护功能,并能工作在关断模式。对大型考勤门禁系统,通过分摊门禁控制器到八个端口不仅可以减少单个RS-485总线的负荷,同时有效的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当任一控制器RS-485端口短路,只会影响其所在RS-485总线系统,不会影响其他接口连接的RS-485系统的正常工作。
3>、可以使得RS-485系统布线过程变的简单和快洁,从而有效的减少了工程的费用和时间。
4>、各端口间存在3000V隔离。对于由环境问题带来的布线问题,只需把问题显著的区域用单独端口进行连接集中处理,将会有效的解决地电位带来的布线问题。
4、注意事项
  4.1 很多人往往都误认为RS-422串行接口是RS-485串行接口的全双工版本,实际上,它们在电器特性上存在着不少差异,共模电压范围和接收器输入电阻不同使得该两个标准适用于不同的应用领域。RS-485串行接口的驱动器可用于RS-422串行接口的应用中,因为RS-485串行接口满足所有的RS-422串行接口性能参数,反之则不能成立。对于RS-485串行接口的驱动器,共模电压的输出范围是-7V和+12V之间;对于RS-422串行接口的驱动器,该项性能指标仅有±7V。RS-422串行接口接收器的最小输入电阻是4KΩ;而RS-485串行接口接收器的最小输入电阻则是12KΩ。
  4.2 RS-485总线在实际工程中总是出现一些接线的问题,注意,在接传输线时一定要用同样的双绞线或者同样的电缆,有些人一段使用双绞线,由于双绞线长度不够或者在中间接上一段电话线或者是其他的线,这样阻抗就不连续,产生很大的反射信号,通信的是不能正常进行的。
5、结束语
  RS-485总线,具有高噪声抑制、宽共模范围、长传输距离、冲突保护等特性,但还需要考虑合理的应用和网络布局、连续的信号通道、周全的保护措施等,在设计之初就应有总体规划。随着光纤通信和以太网技术的发展,RS

网友A:
楼上的是个傻比!!让你妈妈出来卖算了!

网友B:
对:Invensys 关于

楼上的是个傻比!!让你妈妈出来卖算了!

内容的回复:

关键是没人管,封了他的ID!

网友C(2008-08-22):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