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测量模块常见使用问题 CO-TRUST ctsc-200PLC

楼主(2008-07-23):
问:EM231 RTD和EM231 TC是否要设置模拟量通道滤波?

答:不需要设置。热电阻和热电偶模块占用的模拟量通道不需设置模拟量通道滤波,而应禁止滤波功能。

问:EM231 TC是否需要补偿导线?

答:EM231 TC可设置冷端补偿,但仍然需要补偿导线进行热电偶的自由端补偿。

问:EM231 RTD和EM231 TC的SF灯为何总闪烁?

答:如果选择了断线检测,则可能是断线。EM231 RTD的没有使用的通道接100欧姆电阻,而对于EM231 TC则需短接未使用的通道。

问:什么是正向标定、负向标定?

答:正向标定值是3276.7度(华氏或摄氏),负向标定值是-3276.8度。如果检测到断线、输入超出范围时,相应通道的数值被自动设置为上述标定值。

问:开机的时候测温是正常的,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现测量温度比实际温度偏高。这是怎么回事?

答:检查热电偶模块是否安装在环境温度不均匀的地方。如接触器等发热器件的上方。接触器工作时发热,热气上升造成热电偶模块的上下温度不均匀,由于EM231热电偶模块的冷端温度补偿采用本地温度补偿,这样会造成EM231热电偶模块的冷端温度补偿不正确,从而使得测量不准确。

问:热电偶模块测量温度与本地温度计测量温度相差较大的原因何在?

答:按如下次序进行排查:

检查热电偶与现场温度计的安装位置是否一致。
检查热电偶传感器接线是否有短路。
检查热电偶是否已经坏了。
如果以上情况都正常,把热电偶模块的该通道短接,看看温度是否与室温相差太大;相差较大说明模块可能已经损坏,请联系我们更换热电偶模块

==============================================行业需求与解决方案要点
1.挤出机
温区多,机筒温度控制有水冷或风冷,温度滞后大难以控制 首选:CPU226L+EM231-7PF32
CPU226L内嵌自整模糊控制算法温控PID,温度控制 动态性能好,控制精度正负0.5摄氏度,最高可达64个回路,子程序库不占CPU数据及存储空间。========== 金纬机械 备选:西门子CPU+EM231-7TF32 7TF
模块集成模糊控制PID算法,温度控制动态效果好,控制精度正负0.5摄氏度,编程非常简单。 2.中空吹瓶机(壁厚控制)
控制闭环速度要求很快 CPU226L+EM231-7HC32 CPU226L: 速度快,逻辑指令0.15us,浮点8us,综合速度约为西门子同类产品的10倍,目前其它中小型的CPU无法达到此速度满足要求 ===============乐善机械 3.高端注塑机
EM231-7HC32:高速、高精度模拟量,带10VDC电源输出,方便电子尺信号测量与控制 =======================广州华研 4.中央空调
单机头需要两路温度及两路压力 首选:(CPU224+)+NTC模块
CPU224+:双通信口,一个通信口可以与HMI通信,另外一个通信口可用于楼宇系统或联网。支持中文微打。===================================== 南京五洲 5.医疗灭菌设备
备选:(CPU224+)+热电阻模块 NTC模块:集成两路普通模拟量输入及两路NTC(或PT100输入),无需变送器或两种模块,成本低。模块采样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 =====新华医疗 6.无铅回流焊
温区多,通常需要两个以上通信口 首选1:PSC266(回流焊专用)
基于PLC的整体式解决方案,集成度高,体积小,带PID自整定温控算法,通信口支持RS232,性价比非常高。有三个通信口,一个与PC机通信,另一个与变频器通信,还有一个可以与分析仪通信======================== 日东 7.波峰焊
CPU内嵌自整定PID温控算法,通信口支持RS232,节省485编程电缆 备选:西门子CPU+EM231-7TF32 PID模块自带自整定PID算法 8.工业锅炉
温度压力信号非常多,闭环回路多 CPU226L+(EM231-0HF32)+32DI+32DO 回路数多,CPU集成PID,不占数据及存储空间而CPU速度快,可以满足多回路控制要求。EM231-0HF32模块是隔离高精度型,抗干扰能力强。==================== 江苏万达 9.工业电炉,煤转气设备
模拟量采样信号多,模拟量输出也较多 (CPU224+)+(EM231-0HF22)+4AQ 工作环境相对恶劣,有一些高频信号,模块抗干扰能力强,采样精度高稳定。

深圳欧信自动化南京分===CO-TRUST 江苏代表处

联系 孙工 13655181865//13952034387 SRR882006@163.COM <mailto:SRR882006@163.COM> QQ 754821510

网友A(2008-09-10):
 呵呵,怎么没人踩

楼主(2012-10-17):
自动化工程设计经验
1.比如采用西门子S7-300PLC,CPU315-2DP 作控制器,ET200M作分布式I/O,得到广泛的应用,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使用EM277A,EM277B+EM扩展模块替代ET200M远程I/O从站及模块,节约成本高达40-60%,并保留你使用STEP7的习惯不变,性能不变,但是成本大大降低。我公司已在窑炉、污水、大气除尘、冶金设备、锅炉设备进行实实在在的工程应用。
2.采用分布式方案可带来以下好处:节约电缆电线,节约接线端子,人工工时节约,以及工程施工管理费用的降低;277A/EM277B+EM扩展模块是分布控制中分布式I/O从站的最佳选择。
3.请注意,S7-300PLC模块需要底板、前连接器等附件,而277A/EM277B + EM模块不需要任何附件,用277A/EM277B与IM153相比,还要节约6ES7 972这样的DP接头,节约成本更明显。
4.277A/EM277B具有高达1.5M PROFIBUS_DP通讯速率,上位机使用组态软件并安装CP5611卡作DP主站,EM277A/B+EM模块作现场采集DP从站,组成高速高性能的SCADA数据采集系统。
5.EM277A将S7-200PLC(必须有CPU22X模块,这就是智能I/O从站)连接到PROFIBUS-DP,形成分布式现场智能控制系统。性价比极高。
EM277B独立从站无须与22XCPU连接,采用CO-TRUST GSD文件进行编程.
6 277C是CANOPEN从站接口模块,与226M-CAN主站CPU,自带2个RJ45CANOPEN通讯口,与主站组成分布式控制系统.效果很好.
==========PLC还提供了8AI、8TC、8NTC, 混合7ND模块,4RTD、4AQ、32DO,GPRS模块,253位控模块,7WB称重模块,,大大拓展了系统的控制规模, 组合也更加灵活紧凑,极大地提高了CTS7-200 PLC整体的性价比,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投资。
CTS7-300中型PLC系统
提供基本的数字量和模拟量模块,可替换西门子S7-300系列PLC的相同型号规格的模块,功能、性能完全兼容。
CTS7-100小型经济型PLC是你节省成本又采用了高性能自动化控制的明智选择.
未完待续,各位工控界的朋友可以Q=867840989@QQ.COM

楼主(2016-11-24):
 =======CTS7200完美替代西门子6ES7200系列PLC并且还提供了8AI、8TC、8NTC, 混合7ND模块,4RTD、4AQ、32DO,GPRS模块,253位控模块,7WB称重模块,大大拓展了系统的控制规模, 组合也更加灵活紧凑,同时增加了CANOPEN的226CAN和运动控制类的226H,极大地提高了CTS7-200 PLC整体的性价比,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投资。
 ====CTS7-300中型PLC系统 提供基本的数字量和模拟量模块,可替换西门子S7-300系列PLC的相同型号规格的模块,功能、性能完全兼容。
 ======CTS7-100小型经济型PLC是你节省成本又采用了高性能自动化控制的明智选择. 可以采用西门子200编程。
===CTH200 属于顺应工业4.0技术而打造的小型PLC,西门子MICROWIN和合信MAGICWORKS V2.08以上版本两种编程平台互相切换,简单,易用。可以实现远程编程、调试、监控和CPU之间数据交换!

====CTH300系列中大型PLC,高速高精度,配合我司基于ETHERCAT,CANOPEN等总线的高性能PLC或运控型的设备,适应于适合定位,同步,插补功能等复杂的控制系统。
未完待续,各位工控界的朋友可以Q=867840989@QQ.COM    孙工136-5518-1865     http://sunrongrui.wjw.cn

楼主(2017-10-16):
切合工业4.0的S7200 值得推荐给大家  QQ:8678-40969

网友B(2019-04-01):
很好。谢谢分享!选用质量好的温度传感器也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