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38系列

楼主(2008-07-23):
施耐德变频器38系列22KW运行到43HZ跳过流,是什么问题,请教育各位啦!

有谁能搞定的。

网友A:
听听名字,38,38,能稳定吗,量一下电机实际电流看是不是真的超了,如果没有调一下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B:
是不是负载过重呢,请问拖动什么负载的???

网友C:
我有施耐德38  22KW驱动板

www.zhongxin58.cn

电话:13837132021

网友D(2008-10-21):
我公司用的一台ATV38变频器30KW的,在打开做清灰处理后,InF,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打开检查几遍,都没发现什么错误,请高手能搞定,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E:
看下电流是不是超了,另外检查负载

网友F(2008-11-23):
我的变频器跳了后,不能复位,显示ust,是什么意思

网友G:
这个若出现在新机调试的话,有可能是参数设定问题。若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可能是负载或变频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