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 C65N和C65H的区别

楼主(2008-07-23):
空开 C65N和C65H的区别

网友A:
分断能力不同

网友B:
C65H高分断型的。分断电流比较大(短路时)

网友C(2008-10-01):
支持楼上所说的

网友D:
支持2楼的意见,

网友E(2008-11-14):
支持2楼的意见,我有同感

网友F:
支持2楼的意见,,,,,,,,,,

网友G:
支持2楼的意见

网友H:
C65H可以做直流用

网友I:
2楼说的很对,分断能力大。

网友J:
C65H的分断能力是10KA,而C65N的是6KA。

网友K:
不是吧,C65N适用于交流保护,分断能力最大6KA,而C65H是为直流系统专门设计的,用于直流设备的保护与控制,分断能力最大20KA.选型手册上是这么写的。

网友L:
学习一下哦! 学习一下哦!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不是吧,C65N适用于交流保护,分断能力最大6KA,而C65H是为直流系统专门设计的,用于直流设备的保护与控制,分断能力最大20KA.选型手册上是这么写的。

网友N:
学习了,以前还没有注意这些

网友O:
分断能力不同 ..你应该好好看看手册

网友P:
C65N适用于交流保护,分断能力最大6KA,用在一般照明线路中。而C65H是高分断型的,为直流系统专门设计的,用于直流设备的保护与控制,分断能力最大20KA.选型手册上。

网友Q:
引用 网友P:
C65N适用于交流保护,分断能力最大6KA,用在一般照明线路中。而C65H是高分断型的,为直流系统专门设计的,用于直流设备的保护与控制,分断能力最大20KA.选型手册上。

支持!

网友R(2011-03-11):
“C65N适用于交流保护,分断能力最大6KA,用在一般照明线路中。而C65H是高分断型的,为直流系统专门设计的,用于直流设备的保护与控制,分断能力最大20KA.选型手册上。”

C65N适用于交流保护,分断能力最大6KA,用在一般照明线路中,属于mutli9系列,而C65H是高分断型的,分断能力为10KA,可以用于直流系统。

网友S:
1.分段能力不同

2.H的可以用于交,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