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个厂家生产连通器原理的差压表!!

楼主(2008-07-23):
采用连通器原理,被测介质接于连通器两端,当两层介质有压强差时,由连通器中液体不同来指示差压情况。

选择无毒无害且不与介质反应的液体作为连通器指示液。

连通管上应标有清晰准确的刻度,以便于观察。

介质为NH3,工况:2KPa,50度

范围:0--1kPa

网友A(2009-06-03):
我需要查找一款流量(差压)表,采用连通器原理,被测介质接于连通器两端,当两层介质有压强差时,由连通器中液体不同来指示差压情况。

选择无毒无害且不与介质反应的液体作为连通器指示液。

连通管上应标有清晰准确的刻度,以便于观察。

指标:介质为5%NH3混合气,工况:压力3KPa,温度40度

范围:差压0--1kPa  流量0-250Nm3/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