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家可以解决这个PLC 以太网通信问题?

楼主(2008-07-23):
我使用了PLC的以太网通信模块,但是通信到一段时间之后,以太网通讯就不好了,有时候通不上,但是没有办法解决啊,请问这种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是PLC以太网模块的问题还是以太网交换机的问题呢?

请高手出来指点一二。提供一个解决方法也行。谢谢。

pqrnd@163.com.

网友A:
以我之见,估计线路问题比较大,用网络分析仪对网络性能测试一下!

网友B:
是怎么时段时好吗!有上位机吗,你的通讯距离大概多元!可以加我一起探讨QQ:1004842474

网友C:
以太网交换机,心太网卡出现故障都可能引起这种问题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