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物体检测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楼主(2008-07-23):
目前想做一个能运动的车,车要贴近某个物体,离物体距离大约在500CM处停车。车在运动之前可能离物体较远(距离在10米内),而且是斜着停的,但是靠到物体上时,首尾都要距离物体500CM,请问各位师傅有什么解决方案?!陈述比较乱,有没说清楚的地方各位师傅请说明,先谢谢各位帮忙!再次感谢。

网友A:
使用超声波传感器。4-20mA输出,适时跟踪位移量。

如果需要检测2点的位置,那就需要2个传感器。

欢迎垂询!021-54807896 /http://www.shlauto.com

网友B:
刚建一个流量计群,欢迎您的加入!63907301

网友C:
你的设计很有思想..............

楼主:
首先感谢回复帖子的朋友!饿现在遇到的关键问题是我的车离要靠近的物体比较远,可能在20米,而且物体所摆放的位置不一定与车平行,它是随意摆放的,我的车必须经过自动调整,运行到离物体500CM处停下,要与物体平行。我晕了。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思路给我提一下。谢谢。

网友D:
可以用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距离60米,精度在毫米级,www.cgxk163.com,北京传感星空自控技术有限公司,010-82672101-8018

网友E:
传感器就可以了!我基本上明白你的意思

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QQ:250565495电话13575735973

网友F:
我可以想象出你要达到的效果了,你的车是自动的还是人操作的?

网友F:
我可以想象出你要达到的效果了,你的车是自动的还是人操作的?我们能电话i沟通一下么?,我觉得应该用三个传感器可以完成,自动的话,如果是人操作,2个传感器可以完成.联系电话13910147686

网友G:
超声波测量技术即可,我试过用超声波物位计用来测量自动车的距离,不过这样为了保证测量精度,和信号强度,在车上装了一块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