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D 调节?

楼主(2008-07-23):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口决中所说的曲线是通过什么仪器观察的.

另外常用的PID整定参数(温度/压力/流量)有哪些?

网友A:
用记录仪观察的,根据工艺情况来整定参数,

楼主:
记录仪品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