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EMENS变频器F025报警

楼主(2008-07-23):
有谁能告诉我这个报警的意思,和解决办法。2.如果是变频器坏了的话手上没备件,有其他的应急办法吗?谢谢各位了。急急!!!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是6SE70的话FO25好象是外部报警。变频有没有坏要看外部有没有报警。

楼主:
型号是6SE7021-OEA61

楼主:
我想请教下西门子6SE7021系列变频器报警代码都一样吗

网友B:
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C:
没错的,是外部故障,查外围吧

网友D:
查故障代码都没有啊?

网友E:
你打北京西门子的技术支持电话问问;他们的回答会让你满意的;电话号码可以打:010-114问;

网友F(2008-10-29):
一群SB是驱动电路问题

网友G:
几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配件WWW.BPQPJ.CN

网友H:
一群SB 是U相驱动电路问题  也有可能是IGBT

网友I(2010-09-12):
更换了电源板和控制板后就可以了,还不知道是那块板出了问题

网友J(2012-04-19):
我公司专业维修西门子6SE70 杭州江瑞自动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3486188093   何工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没错的,是外部故障,查外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