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2003 PLC pg2000 程序下载问题求助高手

楼主(2008-07-23):
控制系统情况是:一套B&R2003 PLC系统一套,研华工控机一台,软件是PG2000,NET2000和组态王软件,使用日期是1999年。
故障现象:PLC因为进水报警,上位机提示连接主站失败,停电拆下清理后安装,重新上电,报警消失,显示运行正常,但是仍然通讯故障,提示连接主站失败。

处理情况:进行软件检查,提示SYSTEM halted after power loss 报警,我们认为PLC内程序存在故障,运行在线诊断程序,提示重新安装了PLC内部系统程序。原来有个PLC程序备份LOOP.XPE,我们利用INPORT命令装载了备份程序,在线后下装了NET2000,LOOP,COMM。和CYSCONF,COMM,KK,J1七个块,仍然通讯不上,不知什么原因。不知如何设置站地址?还是与项目名有关系?不知什么地方出现错误,更换新CPU后重新做了一次仍然没有解决。

网友A:
NET2000通讯的站地址在程序里设置,通讯的配置在数据模块里,内存损坏了配置数据,你下载时没有下载数据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