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电能表

楼主(2008-07-23):
三相电能表是加在接触器前面还是后面好?

网友A:
应该加在接触器前面。回想一下,自己家里的电能表接在开关那面的?接在后面频繁启动肯定影响计量的。

网友B:
如果收电费的原意;当然是加在接触器后面好

网友C:
应该加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