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情

楼主(2008-07-23):
哈哈,大家好,我回来了!我去了一趟北海岛。让大家久等了!真的好抱歉,以后兄弟们有什么事情说一声,我一定帮忙的!

网友A:
郎中            兄请介绍一自己

网友B:
这个变频的电压检测是开关变压器次极取样的吗?我看过到主板上就有一个0V2这根线没看懂,这个线去CPU的,这个线是电压检测吗?如果谁有这个型号的图纸希望能共享一下。有图纸就好办多了。整流模块CVM40BB160有7个端子,3个交流输入,两个+ -直流,还有一个R一个G,R接了个陶瓷电阻与正极连接,G直接去电源板。问:R这个电阻断开就没有直流指示了,这个模块里有个开关吗?是G来控制的吗?我量了一下,+极与G是通的,正常吗?

逆变模块6D50A—120ELX。问B7和C7是做什么的?里面是制动开关吗?

电源板上有这么一个单独的小板,型号BX7886WFA,每个引脚都有什么用?上面有一个IC,型号16666FP,找不到这个IC的资料,谁有能给我看看吗?

希望能有大侠帮我一一解答,谢谢。

网友B:
FVR  G7S 这个变频的电压检测是开关变压器次极取样的吗?我看过到主板上就有一个0V2这根线没看懂,这个线去CPU的,这个线是电压检测吗?如果谁有这个型号的图纸希望能共享一下。有图纸就好办多了。整流模块CVM40BB160有7个端子,3个交流输入,两个+ -直流,还有一个R一个G,R接了个陶瓷电阻与正极连接,G直接去电源板。问:R这个电阻断开就没有直流指示了,这个模块里有个开关吗?是G来控制的吗?我量了一下,+极与G是通的,正常吗?

逆变模块6D50A—120ELX。问B7和C7是做什么的?里面是制动开关吗?

电源板上有这么一个单独的小板,型号BX7886WFA,每个引脚都有什么用?上面有一个IC,型号16666FP,找不到这个IC的资料,谁有能给我看看吗?

希望能有大侠帮我一一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