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启动柜为什么会烧保险?

楼主(2008-07-23):
今天我修了一台25KW自偶降压启动柜,一启动就烧控制电路的保险,拆掉自偶变压器负载,接触器就动作正常,更换一台新的自偶变压器就好了,但我就想不通,主电路的自偶变压器(维修时没有接电机)跟控制电路有什么关系?

请同行讨论一下

网友A:
是否自偶变压器的抽头接错线?

网友B:
从你的说明分析不出问题来.... 除非你的控制电路是取自自偶变压器..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C:
有可能是控制线和主电短路,并非自耦故障.

网友D:
哦,线有没接错呀。。。。

网友E:
有没有图传来看看?

楼主: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文彬2 X文彬2
积分:735
帖子:513注册时间:2004-10-31 15:45:00 2楼 回复时间:2008-7-23 21:44:51 从你的说明分析不出问题来.... 除非你的控制电路是取自自偶变压器..

    “ 除非你的控制电路是取自自偶变压器.. ”,怎么可能呢?拆掉自偶变压器,接触器就动作正常,说明控制电路本身没问题,是自偶变压器影响了控制电路

楼主:
线能肯定没接错,要不然换一台新的自偶变压器,也不会正常

楼主:
自己来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