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75KW母线电压检测为0

楼主(2008-07-23):
现有一台ACS80075KW变频器单独给板子加电。检测母线电压为0V请问大家该怎么办?怎样才能检测正常?多谢了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帮忙给回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是通过什么检测的,是表还是控制盘的显示??母线是指直流还是交流输出??

网友B:
你是单独给控制板加24V电?

主电源没有加电,哪来直流电压?

楼主:
通过面板显示检测的。我是给电源板加的电。ABB的母线电压检测在哪啊?怎么修啊

楼主:
跳DC UNDER电压.就给电源板加的直流电还没加可控硅用交流试.

网友C:
变频器直流电压显示为0为正常的

楼主:
谢谢你无名狮还有就是有六个快恢复二极管整机通电老是崩不知是什么原因。二极管老坏

楼主:
是HVR520快恢复管

网友D:
你可以这样试,把变频器给380V的电压,然后你用万用表的直流档测量UDC+和UDC—。大概是560V。如果没有直流电压那说明变频器坏了。你如果只给主板加24V电压那肯定直流母线电压是0V的。如果还报低压故障,那你要量下输入电压有没有380V。不过我这个操作步骤要在你输入模块没坏的前提下。免得上电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