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度不够还有什么办法??

楼主(2008-07-23):
我们公司由于管路较长,所以到最后的几个真空度不够,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我们有5个大型真空泵,现在开了3个,如果开的多的话,前面的的管路吸力会很大,而且声音也大,开3个已经是声音很大了,但是最后的就是真空度有点不够,大家还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把真空泵安装在不同位置啊,搞分布式的,不要集中在一起,如果非要集中在一起的话,只要把管道加粗才行,不然损耗是非常大的

楼主:
很大的设备,位置早定好了,是不能动的。

网友B:
可以再加一条管子直接接到末端

网友C:
可以加一些节流阀。
或道zhonge.com看看

网友C:
开五个泵  ,用节流阀调节

网友D:
气路图有吗?极限真空是多少?真空泵是普通机械真空泵罗茨泵扩散泵分子泵?管路材质?整体楼率是多少?管路是直角弯吗?

网友E:
还有一种思路。可能管道系统中有很多大的泄漏点存在,你可以用真空检漏仪看是否有地方有泄漏,进行修补。其次,连接管道(波纹管)的材料最好选用不锈钢材料。不锈钢管道吸附空气能力很弱。希望我的建议对于你有所帮助。如有进一步的疑问,可以联系:13552693732宋先生,我以前在中科院科学仪器厂工作过,主要从事真空方面的工作。

楼主:
谢谢大家,我们准备给那最后几台机器单独弄个小的真空泵!!

网友F:
最后面加装几个TANK  就可以啦!!!条件允许改为环形真空管到就可以消除以上管到末端真空不够的现象!

网友G:
                 上面的办法倒是不错,

楼主:
TO懂一点点:我原本也想加个TANK,但是我公司的几个人说,真空加TANK没用,所以我就没发表意见了。

网友H:
每个真空泵,你都在中间加一个真空大罐子,这样就能解决问题(我想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我们有7台真空泵,为了节省电耗,关了三台,四台就OK了,就是刚才给你说的那个方法.不知道你们那里能行得通不?

网友I(2011-08-16):
谢谢哈哈和 快快快kkk

网友J:
集思广益,果然办法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