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485总线信号反射问题

楼主(2008-07-23):
我的rs-485总线信号反射特别厉害,(我的rs-485总线是adam-4520接30块485的表),哪位大虾帮忙出个主意?急!急!急

网友A:
1、你怎么知道是信号反射特别厉害而不是其他信号干扰

你在总线末端使用一个150欧电阻试试。

网友B:
可能是RS485总线受到干扰吧,可以采用上海今村通信的RS485光纤MODEM,www.sycnetec.com

网友C(2008-10-22):
1、通讯线采用屏蔽双绞线,且屏蔽层双端或单端接地

2、双端加装120欧左右的终端电阻

3、实在不行,把485总线进行隔离!

网友D:
在长线、高速传输时,只有采用特性阻抗相匹配的双绞屏蔽电缆,才能保障信号传输正常。

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

网友E:
确认4520的驱动能力最好不低于64负载,32负载的玄

网友E:
或者30负载之间加中继,前15个后1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