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公司是电子厂,为什么一打雷会变频器会故障.跳脱

楼主(2008-07-23):
求助我公司是电子厂,为什么一打雷会变频器会故障.跳脱,有没有大虾知道,有几种原因分下可以吗? 我们供电是110KV系统,大雷的时候没有打到我们进线...接地系统我们也没有问题.

网友A:
不管怎样,装几个防雷保护,下次打完雷看看,防浪涌保护器触头是不是发黑,若发黑了好好整治下工厂防雷。

网友B:
接地网与防雷网要分开

网友C:
如进线是架空的,很常见.

网友D:
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天灾。

网友E:
变频器怕是被雷给吓着了!最好是在变频前面加一级过滤!

网友F:
外进电源线是架空线的话,是会影响变频器的。

网友G:
雷分为直击雷和感应雷,你可能遇到感应雷了。

网友H:
打雷的时候有较高的感应电

网友I:
这种事情还是先查看一下接地电阻,一般象西门子的变频器对接地电阻要求非常高,一般≤5欧姆。

网友J:
打雷时,电网有一个高压冲击电流,使得电网波动很大,变频器有CPU保护功能,当波动超过一定值时,会自动跳脱,你看一下变频器里面,在进电端的电路中有一个压敏电阻,你看是不是坏了,换一个同型号的上去。

网友K:
看一下接地电阻加防浪涌保护

网友L:
我们是水泥厂比你还惨,一打雷总降掉电,全场漆黑一片

楼主:
呵呵我们公司的是电子厂是日立钻空机 还有冰水机的变频器是富士

网友M(2011-01-22):
我厂也是啊?怎么办好啊,支持我的联系252440519

网友N(2011-03-01):
检查厂内的所有接地电阻,要求都小于4欧。你们的防雷接地和电气接地连成一体了。

网友O:
我们厂也是这个样子喔!遇到较大的雷,变频器就报警了(浆纱厂)

网友P:
有晃电现象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