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故障

楼主(2008-07-23):
ACS800---04M  变频面板没显示请教大家应该怎么查原因

网友A:
检查接口是否完好,变频器是否上电,或者找一台好的对换看看

网友B:
查一下是否上电,电路板接口.

不行,再查开关电源.还有面板代换一个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是否上电,电路板接口.

不行,再查开关电源.还有面板代换一个试试.

网友D:
查下接口,面板代换一个试试.

楼主:
经过检查是因为直流中间回路电容的充电电阻坏了   更换后正常

网友E(2009-09-03):
请教:型号为ACS800-04M-0260-3+P901的控制模块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