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

楼主(2008-07-23):
各位高手,您们好.我今天遇到一个对我来说是奇怪的问题.一个机加工车间,三相四线供电,一台车床与车间(车间系轻钢制造)墙体之间,有放电现象,而且很强!把车床下的铁花都烧红了!此时车间供电总电源已经被断开.我就是不明白,明明已经把电都停了,怎么还会有电呢?而且对地电压是150V之高.请遇见过此事的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A:
还是仔细检查一下,墙体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B:
检查进线,进线一相与墙体短路。

网友C:
我今天也遇到怪事,电焊机开关未合,低压地线刚一碰到焊件就打火,不明白。

网友D:
查清没有呀?搞好了也说说清楚嘛.不会总电源关了还有电,你去关变压器下的总开关试试,不会有发电墙吧.

网友E:
漏电啦。检查电器及电缆绝缘

网友F:
车间系轻钢制造)墙体接地是否良好   检查主零线是不是有问题 三相四线供电是保护接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