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600系列可否用IG5系列代替?原来是RS232通讯如何修改成RS485通讯

楼主(2008-07-24):
遇到一个LS600 系列变频,用的是触摸屏来控制启动,停止,正,反转等。而LS600通讯是RS232的。

由于此机子是老型号的,现在考虑想用LG   IG5系列代替,但发现IG5系列的通讯是RS485。  不知道如何去接线才能实现IG5代替LS600

原来LS600   的接口是TXD    RXD    GND    此为RS232。   IG5则只有两个S+    S-    。

两者不知道如何接线才能实现起触摸屏通讯之功能。两者该如何代替,是否可以代替?还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首先:是否先把参数设置为RS485功能后。接线不知道如何把RS232   的三个段子的线用来接RS485的两个S+  S-   。

客户用的是触摸屏来控制变频的。。。。

楼主:
有人知道我的问题吗。急切寻求解答。。。。。。。。。。。。。。。。

网友A:
不可以直接换的 ,首先它们通讯接口的硬件都不一样。你用的是什么触摸屏? LS   IG5变频器支持MODBUS通讯, 一般的触摸屏都支持MODBUS通讯,你自己看看说明,改下好了。 很简单的。

网友B:
可使用rs232-rs485转换模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