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这样替换吗

楼主(2008-07-24):
全波整流电路

在图一中如果元件VT损坏能不能用三极管代替(如图二)?

网友A:
不可以,输出电流极弱!!!

网友B:
不能想着三极管有两个PN结就把它当作两个二极管来用。

网友C:
可以,输出电流极弱,耐压也不高!!! 就算大功率三极管的,BE结电流很小的,300MA左右,还不如两个4007,几分钱一个。

网友D:
找两个二极管更换不就可以了吗?这样能替换的话,都这么做了。或改成整流桥的,更稳定。

楼主:
如果改成图三的形式,输出接负载,会造成电源短路吗?

网友E:
这样会短路的~~.........

网友F:
不可以这样替换的,用现成整流桥不是更方便

楼主:
是的,用现成整流桥是更方便。与同事讨论过此问题。在此寻找更多的支持者。我认为不可用三极管替换,用三极管替换后通电接负载会造成电源短路。

网友G:
那要看变压器的上下端是不是同名端和电压是否相等,其中一条不一样,就短路,如果都一样,输出电流极弱.

楼主:
图一、图二已将同名端标出。且Uab=Ubc

网友H:
用现成整流桥不是更方便 !---是啊

网友I:
没见过,我想肯定不行的。

网友J:
不能这样代换的...三极管要是当二极管用,这电路得用2只..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K:
哈哈哈哈....有创意 才入行。

网友L:
呵呵,前辈踩出的路还是好走,要创新就到没有路的地方去开路啊,就像愚公移山!!!

网友M:
呵呵;是的,电流会很小;

网友N:
想象力相当丰富,不过就是连二极管和三极管都分不清。

网友O:
不可以,我试过,小电流还可以,大电流三极管马上烧。

网友P:
应该是楼上说的:

小电流还可以,大电流不可以。

网友Q:
有实际意义吗?有三极管的时候基本会有二极管吧

网友Q:
LZ,你发贴前可以实验下呀

网友R:
 带小功率负载应该还可以,要是负载大了,应该会有问题的。管子的特性在这个地方的。

网友S:
另类啊!我怎么没想到!

网友T:
有钻研  但要有实践

网友U:
没意义,图2 、图3把图1的全桥改成了半桥。

楼主(2008-08-25):
如果能把三极管拆成二个二极管用,那么图一、图二、图三的输出电压就没什么区别。

网友V:
引用 网友F:
不可以这样替换的,用现成整流桥不是更方便

网友W:
不可以的

网友X:
想像力丰富,比较适合做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