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电气维修知识(转)

楼主(2008-07-24):
行车电气维修
行车全名为电动吊钩桥式起重机,主要有大车、小车、起重机构、司机室等组成。
动力系统采用绕线式电机带动减速器工作,电机采用转子绕组串电阻降压启动的多。
在22KW以下的电机一般直接采用凸轮控制器来控制的,以上一般采用主令开关加控制箱来控制。
所有的行车电气都有一个主电源柜,是用来控制电源的合/分,过流保护、限位保护、照明等作用。
一般的行车都有三个接线过渡箱,一个在司机室,一个在大车梁上,一个在小车上。由于小车是要移动的,所以,上小车的电缆是拖动的,一般是要采用软电缆。
主电源柜内的接触器要工作,必须要满足以下几点:
1、所有的门限是动作,也就是行走的门必须是要关好,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2、所有的过流继电器不能有误动作。
3、所有的控制器必须在零位,以免电源送上后,误动作。
4、安全开关要能正常使用
在更换电机或电阻箱时要注意电机与电阻箱的匹配,不可能电机太大,电阻箱太小,这样容易烧电机。
作为行车维修电工,要注意以下几点:
1、定时对小车拖缆进行检查,以免拖缆因松动而损坏
2、对控制器要检查是否有触点损坏,机构是否正常
3、限位是否有效
4、接触器的使用情况
5、接线端是否紧固
6、测量电机的运行电流和启动电流
7、电机的绝缘电阻及电机转子上的碳刷磨损度
行车的电气维护要求电工的工作要到位,心细胆大,还要学习一些相关的知识,如机械传动,机械制动等

网友A:
一定要懂点机械知识。我以前公司有一次行车坏了,电工和机修互推责任,最后查找原因是机械问题,但浪费了好多时间又搞得电工和机修关系很紧张。

网友B:
行车电气维修 ,这个我也要学点。

网友C:
有的起重机电气故障是很难查的,你可能会设计天车电器,但可能排除不了复杂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懂点机械知识。我以前公司有一次行车坏了,电工和机修互推责任,最后查找原因是机械问题,但浪费了好多时间又搞得电工和机修关系很紧张。

没错, 要了解机械知识,设备故障时,心里要明白到底是电气还是机械的故障

网友D:
关于行车检修维护,我也谈谈:

应检查电气配件是否齐全完整,机械固定是否牢固、无松动、无卡阻;供电电缆有没有老化、裸露;绝缘材料应良好。无破损变质;螺栓触头、电刷等连接部位应可靠;起重机上所选用的电气设备及电气元件应与供电电源和工作环境及工作条件相适应。对裸线供电应检查外部涂色与指示灯的设置是否符合要求;对软电缆供电应检查电缆收放是否合理;对集电器要检查滑线全长无弯曲,无卡阻接触可靠。

网友E:
没错, 要了解机械知识,设备故障时,心里要明白到底是电气还是机械的故障

网友F:
呵楼主整理的蛮详细的,机电一体化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呵楼主整理的蛮详细的,机电一体化呵

电工维修行车时都要注意的,这应该不能算是机电一体化

网友H(2009-12-31):
请问我们的行车电机在1档2档时电机启动不起来,在3.4.5档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I:
这样正常,1、2档是制动。

网友J(2010-02-25):
我们的一个行车轮,总是咬钢轨。今天轮沿要没了,马上就要脱轨。会不会这边的轨道低。那位朋友帮帮忙。

网友K(2010-05-31):
是不是轨道不平行啊,刚刚入行也想学行车的维修,谁有行车的资料给发个谢谢304833058@qq.com

网友L:
关键是要有图纸!而且还要看得懂控制原理!

还有一点是最关键的起重机是特种设备!要经过培训考核及格后取得《桥门式起重机维修上岗证》后才能作业!

虽然小吨位的起重机电路不是很复杂但是是高空作业,维修时地下要有人监护防止高空坠物,车上的人要带安全带,

网友L:
楼主说的有问题

1凸轮控制器控制的方式现在已经淘汰了新装的车都不用,有遥控加地控的,有司机室的就是用的联动台。

动力系统采用绕线式电机?绕线电机是淘汰产品了,现在都是用变频器或是定子调压等

2行车是吊车的俗称包括电动吊钩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电动单梁,等等

网友M:
有没有哪位大侠有行车电气原理图样例的,我是做工业无线遥控器的,刚入行,很多还不懂,需要了解航车的电气原理图,有的话请发我邮箱:68155425@QQ.com,或者加我QQ传给我,万分感激

网友N:
行车有很多种电路需要维修者进一步了解

网友O(2010-07-05):
其实,吊机维修根本不用分机和电,以前我在好几家厂做吊机维修都是我们电工搞定从换导绳器,刚丝绳;到换接触器,断火器,电阻箱,行程开关,大小车电机,起升电机,调刹车;从月保到季保年检,到大小改造,甚至是效轨,都是我闷搞定,,,我在广州,希望能和这边的同行交流交流,13660731257

网友P:
修行车是粗糙活,只要你看懂图纸,勤于研究,不怕吃苦,一定能修好行车,最上面的楼主谈到是普通行车,现在这种行车多用在环境比较差的车间,环境好的车间多用智能行车,有PLC、调压调速控制器来控制。

网友Q:
楼上说的对,我就是专门维修行车电气的,350T的行车,涉及的知识面挺广,PLC,定子调压,变频器,触摸屏。全部都是进口货,一台造价就两个多亿

网友L(2010-08-25):
引用 网友Q:

楼上说的对,我就是专门维修行车电气的,350T的行车,涉及的知识面挺广,PLC,定子调压,变频器,触摸屏。全部都是进口货,一台造价就两个多亿

国内能做这台车的没几家啊!你在哪个单位啊?

网友R:
出问题最多的是扁平电缆和限位开关

网友S(2011-09-24):
行车按上键时偶尔会下降 其它的一切正常  什么原因啊?

网友T(2012-07-24):
我工做的厂里有550/200/70T的行车,刚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