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快速停止问题!

楼主(2008-07-24):
我用变频器调速,在50HZ时电机转速为1440。但是我在停止时需要在0.1S内完全停止,加个制动电阻能行吗?

网友A:
不行,时间没那么快!

网友B:
这要看你的负载转动惯量有多大。如果惯量太大,你加的制动电阻功率也足够,要在0.1S内完全停止----就算变频器不过压,但也有可能过流!同时你的制动单元能不能经受如此大电流的考验也是个问题!

楼主:
看来我这计划有点问题哦!得另行方法!

网友C:
时间太短了,靠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恐怕无法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