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空压机改过节能公后出现问题原因在那里!!!!!!!!!!!

楼主(2008-07-24):
前几天我们公司改了一台阿特拉期斯的空压机。

电机参数为。功率37KW           额定电流63.8A

转速3000

改前的加载电流为74A左右

在我们用了博士G系列的变频器做了节能改造。改造完后气压恒定在0.7MP左右。输出频率39HZ左右电流70A一直处于加载状态。

请大家说一下这样可以吗?

请大家说一下自己的意见。。。。

我下面还会有后续。。。。。

网友A:
空压机改变频,没多少节能空间,加上变频的损耗,搞不好可能还多耗电。

网友B:
我认为这样是正常的,因为是闭环恒压控制,所以压力不会达到卸荷压力,空压机便一直运行在加载状态。节能效果如何,要看你改造前卸荷时间占加载卸荷周期的比值大小。

网友C:
像这样的情况,如果遇到活塞式空压机,用开关磁阻电动机来改造吧,节能效果不错,就是要换电机。

网友D:
你说的70A 是进线还是出线电流? 如果是进线电流,那节能效果真的不理想!

网友E:
TO:周gong

                 如果换电机的话,客户大多不接受。

TO: yjig

                我觉得“五代重歼”说的有道理,节不节能,要看具体情况。有些工厂要求恒压比较严,就是不节能也得用变频器作恒压控制。

网友F:
“用开关磁阻电动机来改造吧”

1、开关磁阻电机适应小型低功率伺服电机;

2、这种电机结构简单,效率低,不适应大功率电机使用场合;

网友G:
改螺杆机器有几点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低频下电机发热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通常是加风扇。第二,下限频率设得很低的时候,如果用气量又特别小的时候,这时候机器在很低的频率运行,这样压缩机头的温度会降低,导致气体温度在露点温度一下,这样空气中的水分就要变成水混在润滑油里,导致润滑油乳化而失去作用,这个问题出现的话会后果会很严重,所以要把排气温度控制在60度以上,通常做法也是把下限频率控制在25HZ以上。这时要和进气阀配合起来控制。

网友G:
 经济性问题,一台机器是否值得变频改造要看实际情况。主要依据是加载和卸载的时间比例。然后是机器的效率,也就是卸载时的实际功率。另一个节能的地方就是稳定供气压力,就是把气压稳定在满足生产要求的最低气压(原控制系统从卸载状态到加载的那一时刻的气压值),这样也能节省原来系统气压波动的那部分能量。改造后机器要一直处于加载状态。根据你上面的数据,可以判定加载和卸载的时间比大约是39:11,也就是加载时间占78%,这样高的加载率,如果保持原来的供气压力,即便卸载时的功率为满载时的40%,也就是15KW左右,算出来的节电率才10%。加上变频器的损耗,实际中节电率很难达到10%。

网友H:
各位大虾,空压机节能如何计算?如果说加载2分钟,卸载3分钟,节电能有多少??

楼主:
在节能测试正常运行了两天后,停机5分钟改在工频运行时出现了问题。

楼主:
上面说的节能加载电流70A是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

网友A:
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是输出电流

楼主:
工频开起来机器发出了异常的响声。马上又停下来了。

反复试了几次还是有异常的响声。晕死了

楼主:
是的。是变频器出出电流

网友D:
出线是70A 那进线肯定没有70A  你拿嵌形表量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出线是70A 那进线肯定没有70A  你拿嵌形表量一下!!

对,这时输出的电压应该不不到380v,从功率计算说来说肯定比原来小不少。

网友J:
你换一台小一点空压机不就节能吗。如果你增加设备,用气量也增加了,搞变频上去还节什么能呀!

浪费!!!!

网友G:
能否说一下具体过程 ,和具体电路改动的地方~~

网友K:
17楼说得好!!!!!!!!!!!!!!

楼主:
电到是节了不少。关键是空压机变频运行了两天就出问题了。电动机发出了异常响声,不能现开了。

请大家分析一下原因,共同学习一下,交流一下?????

网友G:
换小空压机自然是好,但是有时候用气量很大时,小空压机满足不了需求,所以要大小空压机都要配置,那样需要成本和场地的...加个变频器虽然效率底点,故障多点,但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L:
盘车看机械负载有没问题。系统原设计为间歇负荷,长期加载对机头、润滑油等等都没好处。其实我觉得,间歇负荷变频的节能,不一定比软启软停好,无功的补偿也并不一定要变频。

网友M:
螺杆空压机用变频节电不太明显,如果你采用了压力闭环控制,空压机是不可以像以前一样卸载的,除非你的客户对压力要求很严格,否则不要对螺杆机进行变频改造。

网友N:
空压机变频改造,其注意的问题不是一点半点,我做空压机变频改造已经5年多,且亲手做过的机器也进400台,改造过30多种牌子的空压机。有什么技术问题你可以电话联系我,13671580330.我叫黎超。在此还说明一点各位在改造空压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是,不懂空压机控制于机械原理的最好是不要让他们改造。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O:
空压机变频改造确实要看状态,如果加载时间短的话值得考虑,就是不用恒压只用变频做软启动(在卸载时停止马达运行)都可以节能。如果卸载时间很短的话根本不值得考虑

楼主:
是电机温度高了,导至电机轴承里的润滑油流掉了。电机转的时候就没有了轴承润滑,出现了声音。这是来修里的空压机厂家工程师说的。

散热风扇换了一个。轴承到底有没有少油不知道。只是厂家里来人说是轴承润滑油也没有了。

网友A:
空压机改变频,没多少节能空间,并且麻烦事比较多。

你那电机轴承没油,有响声,说不定还与变频产生的轴电压相关。

网友N:
厂家的还有没有说,其他的问题,如果只是轴承油没了,不是改变频的问题,你刚才说了改变频后频率在39,以这个转速,马达的温升,不超过10度,所以说不上是温度高原因。

楼主:
没有了.厂家只是说温度太高了,才会轴承没的的/

其它没有说.只说让我们倒霉。

网友P:
大家请看下面的相关链接: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42121385100001

想知道大家怎么评价和唾骂刘志斌这条癞皮狗、这个驴头的吗?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7-90A1-A9D114E8E805

<工控无极限 也说刘志斌>

网友N: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每个厂家都不愿意别的厂家去搞他们的机器,能理解无论是出了什么问题他们都会说的别人的问题的!

网友I(2008-08-29):
引用 网友O:

空压机变频改造确实要看状态,如果加载时间短的话值得考虑,就是不用恒压只用变频做软启动(在卸载时停止马达运行)都可以节能。如果卸载时间很短的话根本不值得考虑

这种说法很对!

网友I:
引用 网友O:

空压机变频改造确实要看状态,如果加载时间短的话值得考虑,就是不用恒压只用变频做软启动(在卸载时停止马达运行)都可以节能。如果卸载时间很短的话根本不值得考虑

这种说法很对!不一定非要改变频恒压,用PID控制。

网友:
改造后要注意油压在低频率运行时能达到要求范围,否则要改造油泵(加长泵芯)和油压阀(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