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国产的那里有高转距的变频器

楼主(2008-07-24):
我公司有一冷拔机。大概800KW ,听说能做节能改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

我想那个要用高转距的变频器才行。不知道有没有没做过。给点见意。。。。。可以的话我可以向公司申请让其接手这个工程。

楼主:
难到没有吗?????????????????

网友A:
“再请教国产的那里有高转距的变频器”

1、这是个可笑的题目,只有高转距的电机,没有高转矩的变频器;

2、如果你要高转矩的电机,我告诉你绕线式异步电机启动转矩可以是最大转矩!

3、如果你是异步电机变频控制,在允许范围内转差越大转矩越大!只要控制参数选对,电机转矩就越大!

网友B:
启动大转矩可以考虑直流串激电动机。

楼主:
这里是做节能,电机是异步电动机。让做的是节能不 是改电机。请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C:
可以找我们株洲时代集团(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我们常用的变频器-电机驱动启动力矩10000N.M以上,功率120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