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变频器技术交流

楼主(2008-07-24):
欢迎加入日立变频器技术交流群66678545

网友A:
帮忙顶一下,互相交流

网友B:
红红火火

网友B:
章工你好,我这有两台日立变频器SJ300-5.5KW的

原先是空载和带1.5KW电机空载运行正常,查故障记录是E23.6和E23.3

这种情况以前我也碰到过,在公司带的负载小,运行正常,通讯试也正常,但就是到现场带负荷不行,跳E23

我想请教一下,象这种情况该怎么查?只换光藕行不?是不是得把底板上那个正方形芯片也得换掉

楼主:
带负载调故障 我还真的没有修过 以前听日立维修中心的人说到过 但他们是直接换扳子的。不好意思了。

网友B:
之前有台故障,也是发到南京修的

回来是我拆开看了,换的是两个光藕PC929,底板上的那个大芯片.有着明显的焊过痕迹

我现在没那个大芯片,只有光藕,就是不知道只换光藕行不

为什么带负载跳?并且是重负载

网友C(2009-05-19):
翻翻论坛里的帖子,发现变频器维修技术QQ群 有4个

(1) 80484158

(2) 86992017

(3) 66678545

(4) 66626343

但很多帖子(咨询) 都是 不了了之 ....

希望两位斑竹站在日立官方的高度 多出来指导指导,

对日立粉丝们的每个提问都给出最终标准答案,答疑解惑

网友D:
日立J100系列 0.75Kw 模块和驱动板是封装起来的! 请问问 上面有个8个插针的端子的定义是什么?有哪位大侠知道麻烦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E(2011-05-07):
日立L2OO变频器的软件锁功能B031参数改不了,也没有指定什么智能端子,怎么办呢,肯求指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日立L2OO变频器的软件锁功能B031参数改不了,也没有指定什么智能端子,怎么办呢,肯求指导

先看看SR/SK在什么状态,再看TM/PRG在什么状态?如果都没有问题把智能输入端子1-4先与PCS短接了,上电再调试B031看看什么状况?如果处理不了麻烦您发给我,免费帮您处理!

网友G(2013-12-25):
章工,翟工。你们好,请教一下日立SJ300-150HF-GF变频器驱动上的二极管H4D用什么管子代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