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P370触摸屏和上位机如何通讯?

楼主(2008-07-24):
想通过以太网口连接,可是手头没有资料,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该如何通讯?需要看哪些资料?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和两台电脑通讯有区别吗?

楼主:
对:清朝 关于

和两台电脑通讯有区别吗?

内容的回复:

没有吗?触摸屏要时时从上位机读取数据啊,不是考过来一些文件。

网友B:
你的连接方式是什么?PLC---触摸屏---上位机??  还是 PLC---上位机---触摸屏??

触摸屏有自己的通讯协议,一般上位机和触摸屏通讯需要有软件支持的。我在做工控开发时,一般先破 解通讯协议(如果厂家不公开的话),再编程。

楼主:
对:nature730 关于

你的连接方式是什么?PLC---触摸屏---上位机??  还是 PLC---上位机---触摸屏??

触摸屏有自己的通讯协议,一般上位机和触摸屏通讯需要有软件支持的。我在做工控开发时,一般先破 解通讯协议(如果厂家不公开的话),再编程。

内容的回复:

是上位机分别把变量给触摸屏和PLC,而触摸屏和PLC之间没有通讯。需要什么支持啊?怎么破 解?拜托说的具体点,本人菜鸟!

楼主:
连接方式应该是这个吧:PLC---上位机---触摸屏,具体怎么实现呢?还需要其他的软硬件支持吗?

网友C:
就用profibus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