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的H桥式电路的管子该怎么选?线该怎么连?

楼主(2008-07-24):
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需要在电源接入端加上H桥式电路吧。

我想问问,若直流稳压电源出来的是两根线,这两根线是怎么与H桥式电路相连呢?H桥又怎么和电机相连呢?

刚刚学这个,不是很懂,问题很白,各位见笑了!

还想请教下,若是电机要5A、50V的要求的管子,有能达到这个标准的管子吗?能告诉下型号吗?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自己看吧

楼主:
谢谢,太感谢五代重歼了!

在弱弱的问一下,是不是把电机的两端与电路A、B两点连接,直流稳压电源接在Us上,然后Ug1、Ug2、Ug3、Ug4端接于单片机,控制导通,就可以实现电机正反转控制了?

3Q~

网友A:
光实现正反转不需调速的话,基本思路是这样的。UT1、UT4与UT2、UT3切换是需要延时,以防止上下桥臂直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