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变频器电源故障!

楼主(2008-07-24):
公司一台西门子老式变频器,前一段时间加电以后开始无反映,至少等1个小时左右控制面板上才有显示,现在直接就没反映了,状态跟没加电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没有进行充电

网友B:
这就是所谓的预热吧           !嘿嘿!         可能是充电电阻坏了,

网友C:
是不是停用很久的设备?

如果是,上电要慢慢加压,否则在上电瞬间电容会处在短路状态很容易烧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停用很久的设备?

如果是,上电要慢慢加压,否则在上电瞬间电容会处在短路状态很容易烧板子

变频器闲置一段时间后,要对电容进行充电,详细的说明书里都会有。

网友E(2008-09-12):
对,电压不能一下子就给上去。应该先给半压,然后给全压。具体时间使用手册上有

网友F:
还能给半压吗?这怎么给啊?

网友G:
电器

电子

电气

电子电气

网友H:
变频器闲置一段时间后对电容进行充电,

如果还是效果不明显的,那电源电容容量下降,需要更换~~~

网友I:
开关电源不工作               与滤波电容有关

网友J:
请楼主把开关电源附近的小电解电容全换掉,也没多少只,最多不过十几只。

网友K:
你把给UC3844供电的电容10u-47u的两端并联1个0.1-0.47u的电容即可解决。

网友L: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问一下生产厂家。

网友M:
开关电源,什么机型啊?

网友N:
你这是控制电源工作异常检查电源块周围的电阻电容及补焊

网友O:
坏了  要修了 呵呵  有问题联系QQ674722276

网友P:
查看开关电原有直流电压吗?分流电阻或进线电路(保险丝),开关管推动回路,从电源向下查.

网友Q:
整流后的滤波电容是一个易耗品,由于时间的关系里面的电容液枯竭,建议更换

网友R(2008-10-12):
12楼说的对,电容的问题

网友S:
变频器停机超过一年,中间回来电容必须重新充电。如果不这样做,中间回路接电时,容易被损坏

网友T:
你可以把板子用酒精洗一下,然后吹干再换掉那几个大个的电容

网友U:
也可能是时间长了老花了,接助的问题

网友V:
开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W:
充电电阻阻值变大了,很大。。。。。。再断了,就没反应了。。。。换吧!

网友X:
电容受潮//////////////////

网友Y:
找到开关电源附近330K的那几个电阻,测量一下阻值如果误差较大,更换即可

济南英威变频器维修中心???? 0531-85989155

网友Z:
最好是将设备清一下灰尘、然后清洗一下板子、然后参数设置预充电在试试看。。。。。

网友AA:
中间回路电容重新充电即可

网友AB(2008-11-11):
可能是 电解电容使用已经到期限了了

网友AC:
你可以检查开关电源部分,很有可能是电解电容坏了

网友AD:
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配件可查询WWW.BPQPJ.CN(大部分配件5折供应)

网友AE:
开关电源部份电电解电容容量减退了,建议把电解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AF:
高薪聘请高压变频调速等技术总监一人、销售副总一人!广州上班,QQ:8374940 Tel:13924198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