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8-07-24):
我处有一富士主板,0-10v输入模拟量处理芯片有问题,请问有哪位能修?

网友A:
富士什么型号的,G9。G11的,我能修

网友B:
我有一台富士变频器型号:FVR-E7S 最近一段时间LU报警显示,过一会又自动消失了.

请各位帮个忙,指点一下

网友C:
FVR-E7S 最近一段时间LU报警显示:LU(欠电压).1:检查外部电源;  2:测量中间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