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H 不能在线修改程序问题

楼主(2008-07-24):
我有机器是CP1H的PLC,

软件是 CXP6.1的,用USB连接

连上线把程序上载后

程序界面变成灰色。无法切换编程模式!

请问大侠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可能是USB接口异常所至,试一下用COM通讯!

网友B:
那是你的鼠标没有放在梯形图的编辑区。用鼠标点一点就可以切换模式了。

楼主:
去年还 可以的,今年怎么就不可以了呢?

我打了 OMRON 3个客服电话

第一个 说:是USB干扰(第按三个说的不存在干扰)

第二个说:是鼠标没有放在梯形图的编辑区,后试了放在编辑区

第三个说:必须PLC断电之后才能判断原因(客服不能断电所以没有尝试)

网友B:
是不是你的USB线有问题了,在线连接时程序介面应是红色的才正常。或是你的电脑USB口出了问题,换一个口试试。

楼主:
换口试过了

还是没有用

很奇怪

OMRON客服的确不怎么样啊

网友B:
USB电缆线有问题吗

网友C:
如果你能上传程序,说明us通讯没问题,不能改变模式没遇到,关注

网友D:
是干扰,我有经验的,曾出现连接不上的情况,将旁边较大功率设备停掉就好了!按道理USB应该是使用5芯线才好,可是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哈哈,悲哀!

楼主(2008-09-28):
上次去上海通用改程序

也是同样问题

既然干扰那么大

为什么OMRON还提供这个线呢

网友E:
是USB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