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怎么接收编码器的信号阿?

楼主(2008-07-24):
我现在做的一个项目是 用ARM去控制直流伺服电机

原理是用ARM外接一个DA芯片 然后去驱动PWM放大器

然后去Driver Motor

通过Encoder输入脉冲给ARM的捕捉器

但是老板否掉了  说不能让ARM去捕捉  要我在外围搞一个 解码的

现在可以找到一些解码的芯片 像HCTL2000

但是都是并口的  ARm没有并口

这个 怎么搞阿??谢谢

网友A:
ST和Luminary的Cortex-M3系列ARM单片机就有具备码盘接口的,楼主不妨查查。

楼主:
我现在手上有一块现成的ARM7 2131板子

没办法选择了 我现在还想了一个 就是选个单片机 用它的计数器去读Encoder信号

然后再与ARM通信

呵呵  比之前稍微变了一点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

网友B:
有足够IO的话可以自己写程序

T法、M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