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角起时间问题

楼主(2008-07-24):
我想知道星起多长时间后才能接角起的接触器?
还有星起断电后多长时间后才能接角起的接触器?

网友A:
晕,看看电工手册吧,先明白为什么要星-三角起动,这样对你有好处

楼主:
谁不知道为什么星角启动,你说。我要是星起的接触器上电半小时,才接角起的接触器能行吗?

你要是不知道就别废话

楼主:
电工速算口诀中有:

容量开方乘以二,积数加4单位秒.是不是可以用

网友B:
按现场调试情况定,以冲击电流小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