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地线带电怎么回事

楼主(2008-07-24):
各位好,前两天被自己家的水管电了一下,后来检查插座的地线上面有10v左右电压,不知道怎么解决,恳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水管是不能做地线用的.

网友B:
水管怎么和地线相连了?你的地线接地良好吗?断电后测以下接地电阻!

网友C:
你家的零线接触不良造成的。查零线。

网友D:
10V电压也能电到你,你还真幽默

楼主:
to :楼上老兄,我有万用表。

楼主:
可能是我误导大家了,水管带电是一个现象,地线带电也是一个现象,只见有没有关系,我也不清楚,想请大家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洗手都小心翼翼的~

楼主:
当我的空调开起来以后,地线上的电压很高有50-100v,关掉以后就是10v,曾经怀疑空调问题,可人家查了半天说空调没问题,并且空调插头拔掉后,地线上还是有10v,所以只能先解决地线带电问题,再找空调厂家了。

网友E:
你家的零线有问题,估计没有接好,要不就是进线的零线都没有接好,总之是零线没有接好

楼主:
谢谢大家,自己搞不定了,看来只能找电工了

网友F:
你家的楼房地线和零线接在一起了.地线没有真正的接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关于10V电压也能电到你,你还真幽默

10v电压不能电人吗?你真的要学学电工基础了!

网友H(2008-10-24):
看来还得活学活用啊

?

网友I:
你这个问题就是百分之百的零线开路了

要不你验证一下:直接从总闸引一根零线给空调做零线再去测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