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论坛有点冷清

楼主(2008-07-24):
希望大家互相交流,共同提高。

期盼大家的回复和指点。

谢谢。

楼主:
XC--E8AD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编程是这样吗?

LD M8000

MOV ID100 DO

MOV ID101 D1

MOV ID102 D2

MOV ID103 D3

MOV ID104 D4

MOV ID105 D5

MOV ID106 D6

MOV ID107 D7

END
这样编程,模块输入C0 VI0 如有输入信号在触摸屏里能显示出来吗?

问题浮浅,请回答。

谢谢,因第一次接触模拟量输入模块。

楼主:
我的模拟量怎样从触摸屏显示出来。

谢谢。

网友A:
可以显示,不过范围是0~16383.

如果你的单位不一致,可以折算一下。

ld m8000

mov id100 d0

MUL D0 K1000 D100

DDIV D100 K16386 D102

D102为屏幕显示

楼主:
谢谢还是不明白,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A:
10V电压时你要显示的是10.00 MPa(1000),而不是16383

楼主:
10V电压,在编程里边怎样体现。

应该怎样写程序,能举个例子吗?

谢谢。

网友B:
袁泉,建议您先下载我们的模拟量模块手册,通读以后再说。

楼主:
好的,模拟量模块手册说的很肤浅,后边举了一个例子。

我现在正看编程手册。

有问题再给您联系。

谢谢。

楼主:
mastershi 你好,能申请个QQ吗?好给你交流。

好吗?

网友B:
对不起,我没有QQ.

技术问题请电话0510-85129136-8024

楼主:
请问:大明儿

我几个模拟量,都从D102为屏幕显示 吗?

楼主:
太冷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