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管为什么总是坏

楼主(2008-07-24):
    我们这有台烘干用的设备.里面的加热管经常会坏1根2根的.不知道其他老兄们有没遇过这种情况啊?是质量原因还是有其他什么不妥的地方?使用情况:每次使用时长4小时左右,温度设定在300多度.使用频率很高.哦,管子是那种内部有一半金色涂层的.

网友A:
坏的加热管有没有规则,比如是第几只总是坏的。另外,你的烘干设备是什么设备?烘干什么物品?

网友B:
温度电压电流这三方面没问题就是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C:
坏的加热管有没有规则,比如是第几只总是坏的。温度电压电流这三方面没问题就是本身质量问题。

楼主:
坏的没什么规则.是医药西林瓶烘干设备,我也弄不明白.我原来的公司很少出现这种情况.找不出理由,所以到这里求助下

网友D:
300度温度不算高,但不知你是否用的是石英加热管,如果是的话就很正常。管子内有金色涂层的石英管是为改善辐射效果,但并不能解决寿命问题。如条件允许可改为不锈钢干烧式的加热管,一般连续使用8000h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定制时需考虑功率。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兄弟的解答.问下不锈钢干烧式的加热管价位大概多少啊.需要定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