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使用注意事项(KOGANEI 小金井 TPC)

楼主(2008-07-24):
气缸是气动系统中的执行元件,气缸质量将直接影响所配套的设备的工作性能,因此,我们在选用气缸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选择厂家知名度较高、质量和服务信誉较好的生产企业。2.检查企业生产气缸所采用的标准,如是企业标准,应与行业标准进行比较。3.对气缸的外观、内外泄漏以及空载性能进行考察:a. 外观:气缸缸筒和活塞杆表面应无划伤,端盖处无气孔和沙眼。b.内、外泄漏:气缸除出杆端外不允许有外泄漏,内泄漏和出杆端的外泄漏应分别小于(3+0.15D) ml/min和(3+0.15d)ml/min。c.空载性能:将气缸处于无负载装态,使其处于低速运行时,看其无爬行时的速度是多少,速度越低越好。4.注意气缸的安装形式和尺寸,安装尺寸可以在向厂家定货时提出,气缸一般没有现货,尽量采用标准型,这样可以缩短交货时间。 气缸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使用前
1、为除去配管中的锈、异物和废水,请尽可能靠近方向控制阀安装过滤器。
2、请使用镀锌管、尼龙管、橡胶管等耐腐蚀的配管材料。
3、对于气缸和方向控制阀之间的配管,请确认其截面是否拥有所规定的活塞速度所必须的有效截面积。
4、配管前为除去管中的异物、切屑等,请用压缩空气进行清除。
5、与元件产品相联时,请不要混入密封带、粘着剂等异物。
6、加在活塞杆上的负载请一直保持作用在轴向状态。
使用后
1、使用气缸的最合适温度为5-60℃,温度超过60℃时,请考虑密封件的材质;若温度低于5℃时,由于回路中的水分冻结,可能会发生事故,请考虑防止冻结。
2、请不要在有腐蚀危险的环境中使用气缸,否则会造成损伤或运转不良,如果一定要在这样的环境中使用,请和本公司商洽。
3、使用的压缩空气必须是清洁的,水分少的空气。
4、缓冲的目的是利用空气的可压缩性,吸收运动部件的动能,使活塞和端盖在行程末端不至于发生撞击。
5、气动缓冲在出厂时已调好。由于实际负荷变化要调整缓冲的可慢慢地向右转动针阀,逆时针时减弱。
6、请不要将气缸直接用于切削液、冷却液、粉尘和飞溅物的环境。必须在此环境中使用时,请在气缸上加防尘罩。
其它
1、在超过允许范围的大惯性场合使用气缸,可能会造成气缸的损坏。
2、请不要敲打气缸筒外壳,造成伤痕,这将是造成动作不良的原因。
3、请在水平面上安装,如果安装面不平,也可能造成动作不良。
4、要注意因外力惯性力原因,有时会引起气缸内产生惯性负压,使缸内密封圈脱离,造成外泄露。

更多内容请到三迪自动化公司网站浏览: www.sadetec.com

或电话咨询: 400 818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