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仪表 只让本地显示的接线方法

楼主(2008-07-24):
一台两线制的流量计,如果在没有PLC的情况下,怎样接线可以让他的一次仪表能显示数据

网友A:
流量计本身带显示的话,接上24VDC电源就可以就地显示.

楼主:
对:浅醉闲眠 关于

流量计本身带显示的话,接上24VDC电源就可以就地显示.

内容的回复:是在接模拟量输出的两个端脚加24VDC吗?还是只在+脚上接入24V+?
如果直接在两个脚上加上24VDC会不会把模拟量输出模块烧毁啊?

24V+ ; 保险丝 ; 250欧姆电阻; LT+ ; LT- ; 24V- ;。这样的接线可以吗?

LT代表流量计,LT+,LT-就是流量计4-20mA的两接线脚

网友B:
你有一次表吗?还是LT上带显示呀?

不管是上面那一种,你都能有图的呀,自己看不懂吗?

网友C:
手操器啊

我们要的是375的

网友D:
你好啊:我是虹润公司的我们是专业生产流量.温度.压力.液位一次仪表及二次显示表联系电话是13826092064

网友E:
买一块数显表就可以了,有流量显示、积算功能,有需要请联系QQ121039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