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脉冲输出与电流输出的区别

楼主(2008-07-24):
涡街流量计脉冲输出与电流输出的区别?在求购时如何选择输出?请解答,多谢!

网友A:
刚建一个流量计群,希望有您的加入!63907301借您的平台宣传一下啦!!谢谢!!

看需要什么输出方式了吧,一般有二线制4~20mA标准电流信号, 三线制电压脉冲
不知道是否能满意?

网友B:
没有太大的区别,关键看你的二次累积仪表选择的是电流输入还是脉冲输入

网友C:
根据客户的需求:作为控制用,电流输出足已。

如果是计量,那最好使用脉冲输出。

网友D:
关键看计算方式,积算仪表用电流,有的表头用脉冲

网友E(2009-03-17):
区别不大  主要在与你2次的显示控制仪表需要什么样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