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wincc6.2 的OPC服务怎么用不了啊?

楼主(2008-07-24):
   我机子使用了WINCC6.2,想用组态王通过OPCSERVER.WINCC读取它的数据。现在的情况是能在OPC服务列表中找到OPCSERVER.WINCC,可是在配置变量链接时打不开OPCSERVER.WINCC的变量列表,只显示一个“ROOT”。

    我的WINCC工程是激活状态的,DCOM里也做了相应的设置,而且我还是在同一台机子上用组态王读取WINCC的数据都不行,有请各位大侠教教我什么回事?是不是还需要什么特别的授权?

网友A:
你应该装simatic net,  使用net的opc

网友B:
可以不用OPC.SIMATICNET,用OPCSERVER.WINCC应该没问题的。你用OPC Scout,(Start>SIMATIC>SIMATICNet>OPC Scout)试试看看, OPCSERVER.WINCC有没有数据。

网友A:
OPC Scout也是装simatic net后才有的

网友C:
可以的,很普通的用法啊

网友D:
只要是安装了simatic net 就可以的,还是再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