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卷筒上用的力矩电机是否要有专门的控制器?

楼主(2008-07-24):
门吊上的大车电缆卷筒用于大车运行时收放电缆的,一般采用力矩电机控制,力矩电机是否必须有专门的控制器控制?用普通正反转接触器控制是否可行?

网友A:
不可以的,你这样做非常危险

楼主(2008-08-27):
明白了,用力矩电机单方向控制,有的地方也用弹簧卷筒

网友B:
现在你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C:
力矩电机是单方向转动的,加正反转何用,曾有人不知力矩电机原理,一个晚上烧了十三台力矩卷筒电机

网友D:
谁啊,这么有本事,一晚上就烧了13台电机,还不算白天烧的.

网友E(2010-11-22):
力矩电机卷筒加一般都配有专门的力矩控制器,不能加正反转接触器,用磁滞式的可以 http://chenbohinar.cn.alibaba.com/

网友F(2019-10-08):
你不是不理解力矩电机

网友G(2019-12-23):
一般有专用的控制器,否则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