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软启动器和变频器能启动400V大功率绕线式电动机吗?

楼主(2008-07-24):
软启动器和变频器能启动400V大功率绕线式电动机吗?

\请指教!!!在线等候!!!!

网友A:
将绕线转子短封,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3ABB新型软启动器系列

ABB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研制生产软启动器,其间所获得的宝贵经验已经成功地应用到今天的新系列产品设计之中。最新的PS S系列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改进(图2),适用于电流3~515A,电源电压208~690V的电动机。

这种新产品系列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

(1)集成化:在一定的安装平面上可以安装更多的软启动器。

(2)易于安装:该装置可以用螺丝钉固定到安装板(只需4个孔)上,或者,固定在安装轨上。这两种安装方式的电缆连接都很方便,且面板上有清晰的操作提示。

(3)设置方便:由于只有3种设置(启动电压斜坡、停机电压斜坡和初始电压),软启动器的适用范围很广,面板上刻度标识非常清晰的旋转开关有助于你很方便地设定这些值。

(4)固态电路:这有利于确保最高的可靠性,并将维护工作降至最低限度,即使对于启动和停机非常频繁的设备依然如此。

3.1 “内三角”连接

PS S系列中绝大部分启动器都可以与电动机的三角形电路连接,其结果就象一个星-三角启动器(图3),称之为“内三角”连接。这种连接可使软启动器的电流负荷降低,从而使电流控制范围扩大至515A,可以满足任何较小的应用设备,并能够为用户节约更多的空间和金钱。

3.2 设计安全耐用

该装置外包装坚固,并且对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均有良好的绝缘,因此,不怕野蛮装卸,不会对人产生危险。其电路也基本上是无故障设计,即使遇到很难出现的内部故障,该装置也会自动关机以保护所连接的其它设备。

3.3S S 03……25 3~25A集成软启动器

该系列软启动器设计用于额定电流在3~25A,主电压分别为230V、400V、500V以及600V的小型电动机,可以并排安装在DIN轨道上。这些启动器在主电路上都配备有旁路接头,可在正常运行时替代可控硅以减少发热。

每个启动器都可以与控制电压范围在24~110V的AC/DC或者110~480V的AC电路连接,从而减化与现有控制系统的接入程序,减少该装置的换代更新次数。

3.4PS S 18/30……30/515适用于18~515A的通用启动器

这种系列的启动器适用于大型电动机,且安装和适应性更强。该系列启动器适用于额定电流为18~300A的电动机,由于它们可以象星-三角启动器一样接入三角电路(图3),适用电流最高可达515A。这一特性使其能够比任何同类产品都更容易替代现有的星-三角启动器以实现更为平稳的启动(和停机)。

固态电路设计(主电路上无机电接头)使这种启动器特别适用于那些需要频繁启动和停机的电动机驱动装置。

所有该系列的启动器均可与一个单独的限制电路连接,从而可设定一个能与任何斜坡时间接近的最大启动电流。该功能简化了设置,尤其对于那些启动时间很长、惯量很高的设备更是如此。

这种启动器还配备了4个LED指示灯,分别表示“开机”、“满电压”、“外部故障”和“一般故障”以及1个内置式重大故障指示继电器。这些诊断功能简化了监测及故障识别。

该系列启动器的设计适用系数为110%~115%,换句话说它们可以处理连接电动机的过电流问题。

内置式旁路信号继电器可用于控制在连续运行或当利用同一启动器先后启动几台电动机时所需的旁路可控硅接头。

网友C:
千山独步是对的,我们做过很多改造,必须短封,变成鼠笼式

网友B:
软起动器的选型及其外围线路设计

立式剪板机的起动过程属于带标准负载常规起动,因此软起动器的选型可以直接从其产品选型手册中查出。主电动机参数为:Pn=37kW,In=72A。查ABB公司的软起动器产品选型手册,满足电压等级400V、额定电流≥72A这一技术条件的软起动器型号为:PSS85/147-500L,其技术参数为:In=85A。

图2 软起动器外围电路原理图

立式剪板机软起动器外围控制电路如图2所示。由于软启动器用普通晶闸管做功率元件,它在完全开通后仍存在压降损耗,并且伴有热量产生,所以采用在软起动器完成主机软起动任务后,用一个旁路接触器接入主电路,让软起动器退出运行。这样做可带来以下好处:
(1) 减少了晶闸管元件的通态损耗;
(2) 由于晶闸管元件在下一次起动前已经冷却下来,这对于软起动器的工作更为有利。
针对立式剪板机的近似恒力矩负载特性,采用起动电流限制的软起动方式。软起动器PSS85/147-500L在用于起动电流限制的软起动方式时,其端子11、12应接入用于电流检测的外置电流互感器,电流互感器选用安科瑞公司产品,订货号为AKH-0.66-40I-400/5。
软起动器PSS85/147-500L的端子4、5、6为起动信号输入端。端子4、5之间用导线短接,端子5、6之间接入起动继电器KA10的常开触点。软起动器工作时,首先进线接触器KM6闭合,然后起动继电器KA10发出起动信号,软起动器以预先设定的起动曲线开始工作。软起动器的端子7、8为故障信号继电器的输出常开触点。当软起动器发生故障时,故障信号继电器的常开触点闭合,PLC检测到故障信息后,立即切断进线接触器KM6,以避免故障进一步扩大。具体的故障信息可按ABB软起动器产品说明书中的故障寻迹步骤进行。软起动器的端子9、10为起动完毕信号指示继电器。当起动过程完成时,内置触点就会闭合;而停车信号发出时,内置触点就会打开。PLC检测到起动完毕信号后,接触器KM7吸合,KM6断开,软起动器退出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千山独步是对的,我们做过很多改造,必须短封,变成鼠笼式

网友E:
可以,前提是把转子三个滑环短接。

网友F:
以前没有这样用过,长见识了。

网友G:
“软启动器和变频器能启动400V大功率绕线式电动机吗? ”

1、用专用的频敏变阻器启动;

2、转子串电阻启动;

3、用变频器启动也可以!

网友H:
      早以前别人给改造过一台255KW的球磨机电机,绕线式的,效果不错。

网友I(2009-03-24):
用我公司生产的转子变频调速系统就可完美的解决,同时达到你想不到的节电效果。